[电源] 拆个虚标的可调开关电源BSY-96W,请教改造方案

楼主(2022-06-21):
之前忘了是什么原因从淘宝上买了一个可调电源,从12v至24v七档调节,不过基本也没怎么用过。标称电流最高可以达到4.5A,但是电源拿起来轻飘飘的,而且好像买的时候花了二十块左右,所以能达标才怪了,肯定是虚标。

一共七个档位可调

本以为比较难拆,结果还是比较好拆的,毕竟不是超声波焊接的。拆开后感觉电路确实比较简陋,整流桥用二极管代替了。开关变压器也很小,所以凭直觉就不太可能达到4.5a。不过这个变压器有预留大一号的孔位,换个大点的变压器可以增加输出电流嘛?正面看着有不少电容缺了,其实倒是没缺,都在背面用贴片电容代替了

背面是这样的

电源芯片是UC3843

三极管是nec k2139

输出端肖特基二极管sbr20100ct

我原以为档位调节是滑动变阻器,结果拆开发现档位调节是一个七档的开关,依次接通相应的取样电阻进行调压。我在考虑把这部分换成电位器,然后接一个数显的电压表。因为它原来这个指示灯显示很容易忽略,就容易导致忘了调电压,有安全隐患。有电压数显的话应该会好很多。

从哪两个点串入电位器合适呢?请大家指导一下,我就是这么菜

网友A:
好像真的可以达到4.5a,当然那会儿估计烫到快爆了

网友:
输出精度咋样??

网友:
你也太菜了

网友B:
要换变压器增大功率  那换的东西就多了保险 整流  电容  开关管等  你觉得合适吗 保不齐 一下就炸机了 工程量大啊

网友:
别折腾了吧,换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换变压器增大功率  那换的东西就多了保险 整流  电容  开关管等  你觉得合适吗 保不齐 一下就炸机了 工程 ...

哈哈,那还是不换了,很可能会炸鸡

楼主:
又菜又爱玩

楼主:
波纹没法测,电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真的可以达到4.5a,当然那会儿估计烫到快爆了

我觉得3a应该还差不多

网友:
同款。老笔记本专用,用着倒是没什么问题,不玩游戏。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永远不变的真理

网友C:
输出滤波电容才25V,用的也太尽了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对付用吧

网友:
能有2A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滤波电容才25V,用的也太尽了吧

是的哈,最高电压24V了,电容才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3a应该还差不多

要折腾就收一个二手的明纬电源改可调
https://www.ixigua.com/6920596170309894671

网友D: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价钱一分货

是的,二十块钱也就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