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防丢神器!

楼主(2022-06-21):
9.9元,一直没买。后来有活动有卷就 4元一个。买两个,到手就吃灰了。
就一个按键,按键比较松,晃的响,里面加点海绵好多了。
手机要装软件,蓝牙断开,手机就报警。按防丢神器上的键,手机也会响。

网友:
该丢的时候还是会丢。

网友:
看看还能不能改成其它的用途

网友:
适合家里蹲和坐办公室的,像我们到处跑的不太行,出门手机就放抽屉里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这价格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做到价格这么低了。。。。

网友:
有啥用?放小孩衣服里?

网友:
它丢了没关系,看它是跟啥一起丢的……

网友:
配个震动开关,可以组成蓝牙地震报警器了。

网友:
挺实用的小东西。

网友:
刚看个口哨的,再来个蓝牙的,都和“嘴”有关

网友:
只能算是个提醒器

网友:
距离估计不是很远

网友:
用2032电池的,我喜欢!

网友:
应该叫离远报警器

网友:
可以挂钥匙扣上,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这和自拍杆上的按键不是一回事。。。

网友:
这玩意手机端APP有错误,有时报警后再回到一起,报警声无法关闭,必须清掉APP才能关闭。

网友:
有点作用,聊胜于无

网友:
丢哪去了,到处找找,看能否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