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弄个点焊机。环型变压器。。改的。

楼主(2022-06-21):
时间续电器控制导通最少0.1秒。停最少0.1秒。分体式。效果不理想。是不是软线长了。没用软线电池可以0.2秒击穿。那些需要改善。欢迎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A:
你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时间太长呢,控制0.1秒,光继电器吸合时间就很长了吧,不是时间问题,是你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时间太长呢,控制0.1秒,光继电器吸合时间就很长了吧,不是时间问题,是你硬件问题 ...

汽车点焊的改成这样很好用。电流很大。就是个老焊机加电路板。板坏了太贵。用这个改50块搞好。使用效果一样

网友:
看焊点的状态应该是时间长了

网友:
没有合适的控制器,可以通过调节焊笔的电缆粗细来调节焊接电流,也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来调节电压

网友B:
可以整个可控硅控制器,比如NY-D01,NY-D03,都是有过零检测,D03可以精确到半周期单脉冲

网友:
0.1秒=100毫秒,太长了,变压器的点焊机一般点焊时间不会超过30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整个可控硅控制器,比如NY-D01,NY-D03,都是有过零检测,D03可以精确到半周期单脉冲 ...

好。用你的方法

网友C:
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里面都是机械行程触点,来回走一趟,加上磁场建立,以及断电后的磁场保持导致不能迅速分离(楞次定律),所以时间很难把控。过两天也把我做的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里面都是机械行程触点,来回走一趟,加上磁场建立,以及断电后的磁场保持导致不能迅速分 ...

发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
我有个0.01s的时间继电器你 弄成了 我也搞个

网友:
只看到环状木头墩子啊。

网友D:
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变压器?

以前的稳压器。

网友E:
时间继电器,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继电器,购买链接?

找马老表。买380伏的。220。380都可以用。拆开看了。有个小变压器380变15伏。220的话8伏。7805变dc5伏.

网友:
太笨重了吧

网友:
   其实环牛很适合做电焊机的,内阻小,短路电流大,缺点是粗大的次级绕制困难,但这对不讲究时效的手工DIY来说未必是坏事,但要尊重科学,牛功率太小了还是不行

网友:
手上有个微波炉变压器D的点焊机,现在,朋友修理厂介子机变压器铝线初级烧了,硅钢片看着就喜人,又想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