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一种充电宝的电路板?

楼主(2022-06-22):
我感觉是比较像,但是我没有看到u2是什么充电管理ic,特上来问问是不是?c口是电源输入,usb是输出5V给别的充电插座。可惜差了两个支持点,一就是管理充电的ic芯片,另外就是写有B+和B-的焊点

网友:
充电这种小IC承受不住的,这个位置和线路一般是USB识别IC,看它是不是有2个脚连到USBA的中间2个脚。

网友:
看着像车充上的板子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手电筒带充电宝功能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手电筒带充电宝功能的板子

我也是怀疑是这样的充电板,可惜差了两个支持点,一就是充电芯片,另外就是写有B+和B-的焊点

网友:
应该不是充电宝板子吧,充电宝板子一般有充电和放电两种IC,这就一个IC估计不是。

网友:
好像是单节电池的香水充电宝的板子。

网友:
这是车充的板子的一部分,没有升降压部分,那个ic是快充协议识别ic,并不包含升降压功能

网友:
老王家的小东西,5毛一个。评论里面有人画了板的。

网友B:
你这个配图都是老王店里的配图

网友:
板子上的U2据说就是这个IPT2601,一个USB端口快充协议控制芯片

网友:
这个看着应该是接口电路板,需要充放电或升压电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配图都是老王店里的配图

是。我正在那里看到的

网友:
这不是充电芯片,这是个协议识别芯片!你这是个车充头子,还有下一部分

网友:
是快充协议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