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直流pwm调速器驱动无刷电机

楼主(2022-06-2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g411w76z

在这个视频评论里,有人说, 似乎直流pwm调速器 可以驱动无刷/步进/伺服电机。怎么接线?三相无刷电机的三根线有顺序码?
在淘宝找了找,性价比最高的三相无刷电机驱动还是电动车控制器。有人好像很鸡贼的做了出来。
难道这个玩意12v能带起来?标的都是36v.

网友:
改装过,改的欠压

网友:
电脑的cpu风扇12V额定电压,接3V就能转,只不过转速慢很多,变微风了

网友:
电机能转就行,控制器改过,电机电压不够要能转

网友:
这个三根线应该有顺序的吧,都有标不同的字母应该极性不一样。

网友:
能调整就能适应电压变化吧

网友:
三根线随便接,接错了只是反转

网友:
三根线不分,接错也没事

网友:
有些概念混乱吧?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控制)是一种调节方式,而无刷电机只是指的电机结构。基本的PWM调速器一般都是用来普通直流电机转速的,而无刷直流电机需要的是3线的控制器,比如你发的这个图就是典型的无刷电机(没有霍尔的无感无刷)控制器啊----2线直流输入,3线输出连接电机。你这标题是什么意思,将常规PWM调速器的输出端接入无刷联轴器的电源输入端?那又图个什么?
另:需要改变无刷电机的旋转方向时,随便变换3根线中任意两根线的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