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家SPARSAM斯帕森螺旋节能灯测试

楼主(2022-06-22):
没想到这个节能灯居然是预热的,是PTC预热,而且功率略微不足
功率和电流
单灯泡:

双灯泡:

楼主:
香是香,但是LED启动太干脆,除非是出类拔萃的LED,否则没有太大的可玩性。

网友A:
为什么要预热,不能直接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预热,不能直接激发吗?

预热的话灯的寿命会长一点

网友B:
LED灯泡也有软启动

网友C:
像是曼佳美代工的

网友:
预热的好像是三基色的吧,打开开关后一会儿会越来越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泡也有软启动

大部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曼佳美代工的

不是,这款应该是欧司朗代工的(模仿的可能是欧司朗超值星Mini Twist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款应该是欧司朗代工的(模仿的可能是欧司朗超值星Mini Twist系列) ...

拆开出来发个帖嘛

楼主:
舍不得,等用到EOL以后再拆吧

网友(2022-11-15):
内部应该有PTC或NTC,这个小东西可以显著降低冲击电流,降低灯丝的溅射,延长灯管寿命,但是会增加成本以及驱动部分的发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舍不得,等用到EOL以后再拆吧

等用到EOL以后可以拆掉PTC元件,再把断掉的灯丝短接,又可以征战好久了,不过那时候亮度会慢慢降低,发热量足以慢慢烤黄塑料外壳,直到某一天发出啪的一声响,炸掉镇流器里的三极管,通常会留下三只引脚插在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用到EOL以后可以拆掉PTC元件,再把断掉的灯丝短接,又可以征战好久了,不过那时候亮度会慢慢降低,发热 ...

看来这种事情你没少干

网友(2022-12-23):
挺好,优质的电感三基色日光灯也挺好

网友E(2023-02-02):
这个品牌拼写和产品外形 与欧司朗的一款基本相似。

网友(2023-03-09):
非预热的其实自己可以改成预热型的,找几个老电视的消磁电阻的PTC片,掰开或摔碎,找几个合适大小的碎片,焊接上引线,焊到灯管的灯丝两脚上,每个节能灯需要两个,之后普通节能灯就变成预热型的了。我弄过好几个,就是前期的时候没选好PTC碎块阻值,烧炸了几个灯的3级管。

网友:
海德信的吧  反正 4U20W海德信代工的  因为  宜家19.9   我买的海德信的5块钱  当年买了几百个  也是带预热   最主要是  有的能看到宜家的丝印  他们是把宜家丝印洗掉印的海德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品牌拼写和产品外形 与欧司朗的一款基本相似。

那就是海德信了 因为 我买的海德信的  洗标的那种 有的没洗干净 就是 欧司朗 和 宜家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