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懂就问,3层别墅用12升的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2-06-22):
这年头,连热水器也内卷了记得以前租房子的时候,8升的燃气热水器,洗起澡来也很舒适
后来买房子装修(1厨1卫)买了10升机械的,同样很舒适
再后来搬家,1厨2卫,买了AO斯密斯12升的,3000多大洋啊,恒温真舒服
搬家后,原房子由于租客不爱惜,热水器坏了,租客找了售后上门,换了个进水的组件(其实就是水质差堵掉的),收费160元,钱要我出,换租客后,考虑到越贵的电器维修费越高,所以将这个12升的AO热水器拆下来,换了个500元的美的上去。
这次装修3层别墅,打算将这个12升的带过去用,然而水电工却说,12升的水压根本到不了3楼,别墅应该装锅炉才适合,可是我不装暖气啊。。。
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真是卷得不行了,论坛上有人问3层别墅用16升够吗,一致论调是16升太小了吧,至少20升,否则3楼没热水。
那么我就奇怪了,燃气热水器的升数是指1分钟内最多将这个升数的水升温25度,只是火力大小,跟压力并无关系,也就是说从8升到20升,出水口压力并不会变化,变化的是出水量,只要你不是多个卫生间一起使用热水,以前8升就能很舒服,为什么现在8升就不行了呢,以至于16升都不行,还要20升?

网友:
对,说的是加热能力

网友:
三层楼的话就一台燃气热水器,多点用水不行吧。我在多层的4楼,由于入口水压不太高,也没装增压,16升的供2个卫生间同时用水都不太好。

网友:
应该这么想,管子越长热损耗越大。。。。。。。

网友:
俺家现在还是一厨一卫呢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 经验不足

网友:
3层别墅,居住很方便!

网友A:
一层一个好点,不然底楼到顶楼,管路热损耗非常大,特别是冬天,怕20升都顶不住管路热损耗,别墅都买了,还在乎那三瓜二枣,冬天要是因此把人整生病了,买一堆热水器都够了!

网友:
3层别墅水觉得很辛苦,跑不过来。

网友:
并不是水压不到三楼,而是点火后三楼出热水要等很长的时间。用热水锅炉可以做循环水管,保持主管道水温恒定,没有燃气可以用储水式的电热水器,也可以做热源

网友:
管路热损耗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层一个,最常用的那个,就用AO了,另2层,简单啊,桶式电热水,便宜又实用,几百块搞定

网友:
问就是不够

网友:
关键是热水管路的长度,以及你所在地冬天最低的水温。什么3层不是重点。当然买余量大一点会用的更舒服一点。

网友:
可以将热水器装3楼,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租房当房东就是很烦的,热水器可能是虚标吧,我买的美的13升热水器,一个人洗澡都觉得水压水量不够,管线才2米,恨不当初买16升的呢,你的别墅水压不够的话,可以装在阁楼上啊,循环泵装好,这样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其实有别墅楼顶可以装个太阳能,楼下再辅助燃气热水器和小厨宝,这样用着才省钱和舒服。

网友:
每层都各装一个完事。

网友:
水路太长,需要买有循环的16升热水器,12升广东够了,江浙沪地段最冷的几天估计够呛。

楼主:
感谢以上坛友的认真回复
其实现在主要问题是,12升到底能不能把水压到3楼,以及到3楼以后水量的大小,其实现在用的是锅炉,3楼热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据说锅炉的热水是带加压的,不过据我拆锅炉来看,热水部分并没有加压,加压泵是给暖气水循环用的,也就是说锅炉热水出水,原理应该是和热水器一样的。
关于循环热水,本来也考虑过,但是所有用过的人都说,燃气费实在太高了,原理很简单,管道损失的热能,全部要用燃气来产生,所以我情愿浪费一点冷水,毕竟目前的情况下,水比气便宜了不是一点点。
关于每层一个热水器,如果是每层一个燃气热水器,那是最好的方案,但是这样做要在每一层通燃气,燃气公司不同意不说,确实风险太大,如果每一层一个电热水器,那就失去了燃气热水器充足热水的乐趣了,何况用电比燃气要贵得多,不经济
关于太阳能,确实是要装的,但是冬天的太阳能基本等同于摆设,也就夏天用用还可以

网友:
现在不是都流行一层一机么,还这么一机管三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层一个好点,不然底楼到顶楼,管路热损耗非常大,特别是冬天,怕20升都顶不住管路热损耗,别墅都买了,还 ...

大户型铺管不套保温管就这样咯,哪怕是南方,冬天10米管带不带保温棉,热水出水时间、效果差距也非常明显

网友:
都别墅了。。买三个。一楼一个。要不想用上热水,放水都得放一会儿。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