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遥控门控制器,无遥控难道是芯片击穿?

楼主(2022-06-22):
家里八字门的控制器,突然今天就遥控不了了,按键可以用,拆开看看:

220v的进来后,有个环形变压器(没拍),转为16v和24v交流,左边黄色的为16v,蓝色为24v

网上搜了同款主板,200多米,不想整个换,有点浪费,如果能修就好了

433的接收模块,2272-M4S的解码器,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模块的问题,按学习键能进入编程状态,但没有接收信号,led灯不闪。无法判断,没有示波器,没工具,手上就一个万用表……

宏晶的单片机,我猜是用于管理各项开关门设置的,如有大神,请普及。

功能设置开关,可延时、自锁、缓开缓起等

继电器

想买个433模块板换上去看看,不知道可不可行?手头上没有热风枪,换不了TC2272,有个电烙铁,只能换个433试试了……

网友:
先检查遥控器

网友A:
通电测量一下这里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测量一下这里电压是多少?

4.8,好像是正常的,这个工作电压好像是4--5.5

网友:
买个摇控直接并在按键上

网友:
搞不好就买一套几十块钱卷闸遥控套装并接在手动开关上。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问题,再找个遥控器试试

网友:
遥控器设有电了都有可能

网友:
板子有点复杂,先检查遥控器吧

网友B:
先确定遥控器是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遥控器是否好的

遥控好的,换了新电池,有8个遥控器呢,都不行的

楼主:
我来讲下我的理解吧,讲的不对欢迎纠正。
这块板子原理好像是:
环形变压器负责变压16v24v,16v是供电路板,24v是门的驱动电机;滤波整流这些供电模块,集中在右上角;
中间为设置和执行模块,设置主要是单片机和各个设置开关;执行主要是信号放大和继电器,包括2272;
左边主要为接收模块,包括红外、刷卡、433遥控、按键;
那么,一套遥控的流程是这样的:433模块接收无线频率信号,通过信号输出到2272,2272解码输出高低电平给放大器,触发继电器吸合对门上的驱动电机供电,单片机负责执行和检测各项设定,以使门准确执行设置的行程或通断操作。学艺不精,欢迎探讨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好像是正常的,这个工作电压好像是4--5.5

如果手动按面板都无法工作,那就是主板问题。需要一一排除。最有可能就是控制芯片出故障了。昨天有下雨打雷吗?

网友:
不会是遥控器没有电了吧?换电池或者检查一下其是否正常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动按面板都无法工作,那就是主板问题。需要一一排除。最有可能就是控制芯片出故障了。昨天有下雨打 ...

下了半个多月的雨,打雷那几天倒还是正常的,坏的那天是阴天,没有打雷,如果是控制芯片的问题,那大概率应该是哪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了半个多月的雨,打雷那几天倒还是正常的,坏的那天是阴天,没有打雷,如果是控制芯片的问题,那大概率 ...

你这个描述按键可以用是指面板按键吗?可以控制门开启关闭?还有继电器下面的端子都有接啥东西?

网友:
这个遥控还挺复杂的8个同样反映哪就检查八字门电器

网友: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主板上遥控小板的Data脚,按下遥控器按键时,这个脚应该会有电平变化。如正常,继续检查2272的输入,输出。往下就是到继电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按键可以用是指面板按键吗?可以控制门开启关闭?还有继电器下面的端子都有接啥东西?

...

是的,就是面板的按键可以用的。继电器下面端子就两个电机,电机一和电机二,分别控制左门和右门

网友:
问题多数是在2272输出到继电器之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