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群晖内建软路由

楼主(2022-06-22):
请教一下,想群晖内建软路由,问一下大家虚拟机和DOCKER那种方式方便好用一些?是不是主要就是openwrt系统?手头机器性能不高。

还有一直在群晖内建路由和路由内建NAS中纠结,有折腾经验的说一下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楼下大佬告诉你,顺便问一下你的配置

网友:
起码,路由中建nas不靠谱。基本想搞一体机,最后都分开搞了

网友A:
X86群晖还行,ARM的搞软路由吃力。虚拟机占资源但配置容易,docker占资源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6群晖还行,ARM的搞软路由吃力。虚拟机占资源但配置容易,docker占资源少些 ...

虚拟机确实占资源,4g内存分软路由2g都不行。docker路由没看明白抽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docker有现成配置好的。

网友:
主要看需求了,如果你对网络需求高,那就软路由和nas分开搞,因为如果一起会互相干扰,试想一下,你nas正在疯狂的下载数据,结果还要承担软路由的nat能力,你说他资源够用吗?明显带宽不足啊。

网友(2022-08-05):
我喜欢分开,在一起的坏了搞起来麻烦,

网友:
要么上双网口,要么就且折腾吧。

网友:
没说明白啊,你的白群晖还是黑群晖??具体型号是什么??主机的配置是什么??
自建NAS主要关注的事网卡直通硬盘的能里,路由器是网络内转换的能里,不建议嵌套使用,如果你非要嵌套,那也是NAS里面建立一个软路由。

网友(2022-10-06):
x86 cpu如果支持虚拟化那就用VMM,在虚拟机里面装路由系统。

网友:
NAS里搞软路由?如果双网口,直接用NAS自带的拨号就可以了吖,没必要再开虚拟机跑软路由,如果单网口,还要配置vlan分开数据,转发能力50%,更加没必要了;想all in one的,X86架构下虚拟化装NAS和软路由,最好是三个网口起步,一个nas,一个lan,一个wan

网友:
我是用个RB750GR3做主路由,确保无论怎么折腾,都能保证最基本的上网需求。
主群晖保存文件,定时开机,定期备份。
另外用J3160装了一个小功耗的群晖,挂一块小硬盘用于PT等,就算坏了也不会太心疼。同时里面用Docker装Heimdall做导航页,用虚拟机装了两个软路由,一个Lede作为旁路由,一个集客的AC控制器来配置集客AP。
目前已能满足自己当前的需要,而且无论哪个设备出了意外都能很方便处理或替换。

网友:
还是喜欢分开搞  光猫  路由  交换机  AP  nas

网友:
还是喜欢使用虚拟机装op

网友:
装个软路由虚拟机就可以了

网友(2022-12-16):
一台机器搞容易把自己搞死

网友(2023-01-18):
软路由不是刚需就别搞了

网友:
用群晖dsm玩过,对网速有影响,跑不满。也许是我cpu性能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