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数据记录仪-Data_Master

楼主(2022-06-22):
这个是一个无纸化记录仪,能够记录两路脉冲信号和两路自定义电信号(电流或者电压),能够设置记录周期,自带1万毫安时电池,能够使用20天左右(功耗不太低,够用),使用SD卡能直接生成EXCEL处理数据,屏幕仅仅是设置功能和查看当时数据,没有处理数据的能力。
使用DS1307时钟RTC芯片和SSD1306屏幕通过I2C通讯,使用SPI与SD卡进行通讯,利用了328P单片机的两路外部中断和一路引脚电平变化中断(该功能arduino没有现成的资料,需要查阅芯片资料自定义寄存器)……

先看看外观吧,随便3D打印一个比较厚实的外壳,卡扣非常牢固。

屏幕半分钟后自动熄屏,内部有LED闪烁指示灯,记录数据或者电池电压低时,会闪烁。

SD卡可以直接取出,方便导数据,设置了5秒记录一次,数据量比较大。

内部接线,比较随意,反正不想着以后升级啥的了,直接热熔胶伺候。

这个开发板个头太大,自己用的比较少,直接放里面了吧,懒得重新打板了。

编码器不好固定,直接热熔胶吧,不过这个容易坏,所以留了点儿余地,没有完全糊上,还是可以费点儿力气拆下来的。

测试一下,接口正常,准备盖棺。

外壳设计的是这样的,使用的Data_Master模块功能也比较简单,程序重新便携了,带屏幕的菜单交互真的太消耗存储空间了,32K存储一点儿不剩全部用完。

能够实现啥功能呢?
就是电流、电压、脉冲信号都可以记录,比较小巧,主要用在脉冲流量计、4-20ma的仪表、0-20V电压的仪表等等,比如我可以接温度计记录温度变化、接流量计记录流量、接压力表巴拉巴拉的,用于后续数据分析。还有一点儿!!!!我可以做个电池容量测试仪,记录电池放电的电压和电流,哈哈哈  用途比较广。
来个实例吧,演示一下:

随便做一个NTC温度探头,里面就接了个分压电阻。

采集到的数据,设置的每5分钟采集一次数据。

最后绘制曲线,波动大是因为开着窗户,有风吹进来,公司晚上关了窗户,温度竟然比白天还高。

网友:
功能比较专业,打印的外壳不错,热熔胶大法比较实用

网友A:
jlc撸块板子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撸块板子不香吗

哈哈哈   是香   不过懒得画了   毕竟不批量产

网友B:
SD支持热插拔,直接写数据,用的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支持热插拔,直接写数据,用的python?

支持热插拔,带数据检测功能   C语言

网友:
看着不错,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