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改可调 0-95V 教程,本人2个s350-27v均改成功

楼主(2022-06-22):
我也发一个明纬开关电源改可调 0-95V 教程,本人实践后均成功。本教程为图文教程。

网友:
有帖子直接看看了解一下吗?

网友:
这个改装教程很多啊

网友A:
要发就发个改数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发就发个改数控的!

我也想改数控的,

网友B:
这一下就是75M 记得有人在论坛免费直接公开所有细节的,拆换元件位置

网友:
现在还是每天掉下去M币,M币升值拉

网友C:
我也想改S-350—24

网友(2022-11-05):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改S-350—24

24v的,只是电压低一点而已,单电流可以大一点。

数控,我已经尝试过4种了,随机性很强,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

网友(2023-05-10):
这是什么鬼?

网友:
我改了一个,现在电流调不了,只可以调电压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0-90v的,最近电压不wen稳了,是哪里有问题了?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2024-02-28):
我改的明纬0-50V可调,放了几月后,现在无电压电流输出,数码管上下两排3个0不停的跳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懂的大佬讲一下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现在电流调不了0,只可以调电压

网友:
这是为了回点血?

网友D:
这个改装后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下就是75M 记得有人在论坛免 ...

这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本人没有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装后稳定不?

稳定,到目前为止,我的还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