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以前仿做的多功能测试仪吧 pic16F873主控

楼主(2022-06-22):
翻出来以前仿做的多功能测试仪具体什么功能已经记不太清了, 程序时间长了也找不到了,  有几个还知道干啥用,  比如测大容量电容、计数器 、倒计时器、电压表  。用的拆机pic16F873(电车控制器拆出来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还有些16F72容量小)max682以前申请的样件 ,没壳子,凑活瞧吧。功能都是一些简称。程序写入接口电源开关  功能按键主控pic16F873max682稳压

网友:
高手,纯手工制作

网友A:
电路板是手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是手刻的吗?

油性笔手工画板  然后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是手刻的吗?

没打印机  手画 然后腐蚀

网友:
什么牌子的油性笔这么好

网友:
徒手绘制电路板,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打印机  手画 然后腐蚀

厉害了

网友:
做好了,在旁边用马克笔记一下

网友:
資料難以保存,通病。有點煩人,有點可惜。

网友:
这个应该时间不太长呢,贴片电阻、电源模块都用上了。

网友:
数码管不加挡光片始终觉得看不清,建议还是加个挡光片吧

网友:
手工做板,有年头了

网友:
当年的高人 现在都是去5元打板的了

网友(2022-10-20):
楼主高手,学习了,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
这是个高手,手描电路板加贴片元件,我都好多年没有手描过电路板了(大约有20多年了),有时图省事简单的就是用刻,偶尔也用酸和热转。现在主要是画板厂家做了,可能人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