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2个水枪,华磊品韵和车帮途

楼主(2022-06-22):
这个是车帮途十节电池盒子放的5串体积大了手感就比较轻,三无白板电池保护板2个MOS

华磊的5节电池盒自己小了手感比车帮途的有分量,不知道是什么的电池起码有印字

现在盒子挺好这个卡扣不会掉以前买的电池盒是分开的

铜喷嘴是华磊的,2款都在同一机器试用铜嘴的打手更疼直线比较集中,塑料的0度喷嘴雾化比铜的多点

华磊是T10梅花螺丝,车帮途是十字,车帮途盖盒子的时候一个一个螺丝打滑了

里面有的朋友要看看也拆了应该是一样的

大的是不锈钢网华磊的,小的塑料网是车帮途的,喷壶两个的都差不多,水管和接口感觉也是华磊的厚实点(塔拉斯没喷壶,过滤是连管子上的很小,喷杆是黑色塑料那种喷头也是塑料嘴)
价格最后3个一起买的各种减之后塔拉斯付34返5,车帮途31,华磊22
华磊完爆另外两家

网友A:
啥时候买的?车在哪?

网友B:
本来一个就够用了,这一下买三个

网友C:
有刷的力气都不大,无刷的会好点

网友D:
便宜呀,电池都不止这些钱

网友:
感觉像广告

网友:
现在水枪都怎么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买的?车在哪?

618的满30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一个就够用了,这一下买三个

不买三个用不了减价啊单买一个差不多就40了,买三个90留一个其他挂闲鱼等冤种还能赚一点,谁想到最便宜的配件最好,

楼主:
此时用手指沾着口水数着华磊送来的一沓毛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呀,电池都不止这些钱

垃圾电池最多2块钱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力气都不大,无刷的会好点

那价格不是和力气一样蹭一下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买三个用不了减价啊单买一个差不多就40了,买三个90留一个其他挂闲鱼等冤种还能赚一点,谁想到最便宜的 ...

这个可以啊,这价格真便宜

网友:
感觉还是直通水龙头的好,不用担心水没了

网友:
这价格可以,比较便宜,做工还不错,能用上就赚了

网友:
很想买一个这种洗车水枪,好像马家的价格都不便宜。另外,对于枪身塑料接头,心里犯怵。

网友:
全部电池换好的18650锂电池后价格又是贵上好几十元了。

网友:
看用料确实便宜不贵可以上手

网友:
这水枪感觉还是多多上便宜

网友:
价格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