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今越M162 LCR测试仪DIY制作套件焊接与简单对比测试

楼主(2022-06-22):
有幸被批准参加了今越M162 LCR测评活动,613日下单付款,617日收到套件,当晚就开焊。
用到的焊接工具有90瓦的二手高频焊台及手柄,细弯和K型铬铁头各一个。除接触簧片焊接定位用K型铬铁头外,其它焊点的焊接均用细弯铬铁头。
1.焊接
1.1主板焊接
按装配指南,先焊主板,主板上只需焊三个插排,即J4J8, J9,焊接时先焊最靠外的一个焊点,调整到正确位置后再焊其它焊点固定。
1.2模拟板焊接
模拟板上需要焊搂的元件有插件电阻22个,电解电容5个,J5,J8,J9插针三个,SW1,SW2,SW3轻触功能开关三个,SW4滑动电源开关一个,J13,J14,J15,J16,J17,J18接触簧片六片,电池插座一个。
先核对电阻阻值后,再依次焊接,注意板上印刷的元件编号字很小,68不容易分辩,须仔细侦别。焊接电解电容时针脚必须插到底,否则会像我一样造成主板插不到位,只好重焊。焊接J5,J8,J9三个插时先焊最靠外的一个焊点,调整到正确位置后再焊其它焊点固定。SW1,SW2,SW3轻触功能开关三个插入焊接孔时须注意对位,不要像我一样把焊脚弄断,我还好还能正好焊上。
J13,J14,J15,J16,J17,J18接触簧片焊接需要与主板预留孔对位,成对的簧片间要有一定的夹持力,保证被测元接良好,夹持力又不能太大太紧,否则造成元件不易插入,需要耐心调整。电池插座不用可不焊,我怕丟了,还是焊上了。最后JP1二个焊点必须短接,否则插电后接通电源开关不会工作。
焊接完成检查无误后先不插主板,用Micro-USB口给模拟板供电, 滑动电源开关拨到"ON"的位置,按安装说明书要求核对各电压检测点的电压,不超过参考表中的各点电压,表示焊接正确,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断电,插上主板就可正常使用。

       许多坛友认为误差较大,经与厂家沟通,在厂家的提示下,对摸拟板上的焊点进行了补焊,补焊后重测厂家提供的元件,与补焊前有明显的差别,已将相应的测试图片进行了更换,供大家评判。由此给大家带来的误判向大家和厂家一并表示欠意。
      根据对比,我认为测量结果表明精度基本达到厂家所说的约1%, 基本满足本人的日常使用。

     用今越M162 LCR测试仪测一个似乎正常的电解电容,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0303&page=1&extra=#pid12693507
     用今越M162 LCR测试仪测一段铜导线的线阻,有惊喜, 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308-1-1.html

M162 LCR测试仪的外包装

M162 LCR测试仪的外包装

拆开包装取出的套装

拆开包装取出的套装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主板反面

先焊插排最外边的一个焊点

先焊插排最外边的一个焊点

插排位置放正后再焊其它焊点固定

插排位置放正后再焊其它焊点固定

模拟板正面

模拟板正面

模拟板反面

模拟板反面

先焊电阻

先焊电阻

再焊电解电客,再依次焊提其它元件

再焊电解电客,再依次焊提其它元件

焊接电解电容时针脚必须插到底,否则会像我一样造成主板插不到位,只好重焊 ... ... ... ... ... ... ... . ...

焊接电解电容时针脚必须插到底,否则会像我一样造成主板插不到位,只好重焊 ... ... ... ... ... ... ... . ...

重焊,电解电容脚插到底就好了

重焊,电解电容脚插到底就好了

J13,J14,J15,J16,J17,J18接触簧片焊接需要与主板预留孔对位,成对的簧片间要有一定的夹持力,保证被测元接 ...

J13,J14,J15,J16,J17,J18接触簧片焊接需要与主板预留孔对位,成对的簧片间要有一定的夹持力,保证被测元接  ...

JP1二个焊点必须短接,否则插电后接通电源开关不会工作。

JP1二个焊点必须短接,否则插电后接通电源开关不会工作。

模拟板全部焊完的状态

模拟板全部焊完的状态

主板插入摸拟板后的组合体,用Micro-USB口给模拟板供电, 滑动电源开关拨到"ON"的位置,就可点亮显示屏 ... ...

主板插入摸拟板后的组合体,用Micro-USB口给模拟板供电, 滑动电源开关拨到"ON"的位置,就可点亮显示屏 ...  ...

点亮的显示屏

点亮的显示屏

楼主:
2.简单的对比测试
2.1电阻的对比测试
厂家提供了二个电阻,一个1欧的,一个1兆欧的, 精度1%。对比用的仪表是电池内阻测试仪,万用表,晶体管测试仪。先测1欧的电阻,结果见下图。

图中的读数含线阻,线阻为0.42欧,减去线阻,实测值应为1.0欧

图中的读数含线阻,线阻为0.42欧,减去线阻,实测值应为1.0欧

楼主:
再测1兆欧电阻

楼主:
然后测厂家提供的0.1微法的电容,精度10%

楼主:
最后测厂家提供的1mH的电感,精度10%

楼主:
M162LCR中文说明书

网友A:
就这还卖289?太不值了

另外,恭喜第一名诞生。。还有没有参加活动的。。

网友:
哈哈,精度大概率一般,可惜楼主没拿精密电阻试试

网友:
进来看看热闹。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片位置调整一下,这样才能图文一致,也便于得到较好的评分,评分就是金钱啊厂家给的测试样本也精度也太宽松了吧,电阻精度才1%,电容,电感更是10%误差的,测不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还卖289?太不值了

另外,恭喜第一名诞生。。还有没有参加活动的。。 ...

289的的价格,估计都是冲免费去的。如果后期商品价格289肯定卖不出去的。毕竟正规厂家的中创430才卖4百多元。这种DIY级别的价格卖高了很难。

网友:
后排围观一下~

网友:
应该有校准选项吧,电桥校准后,四款仪表的可信度总体应该是这样的:万用表>=电桥>=晶体管测试仪>LC Meter。
B站的对比测量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
这个精度,差强人意

网友:
楼主第一个吃螃蟹,好吃吗

网友:
应该是经不起你评测,哈哈

网友:
就这还卖289?太不值了

网友:
好呀,技术性很强,动手能力很强呀!

网友:
1%电阻电容电感价格上一台阶  0.5%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