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上第一次定做电路板(t12控制板)没有电脑也可以

楼主(2022-06-22):
小白发帖,老油条改道,发帖子太少,不太熟练,开始以为图片插入后就存在了,就把下面的图片删了,结果一发帖,一个图片都没有,又重新编辑上传,图片位置可能乱了,将就看吧,进入正题:一直以为网上做电路板很复杂,要用电脑还要会画图什么的,论坛也没有具体的教学,就想着自己这辈子也做不了电路板,以前买过616迷你版的控制板,是怎么坏掉的也忘了,芯片烧了,可能是接电源超过30伏了,后来就自己用洞洞板做了几个,一直用到现在,洞洞板做的很粗糙,线路不规范很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用洞洞板做的,温控不是准,调到最低感觉温度还是挺高,特别想买个板子重新做一个,网上的t12板子感觉太贵了,一直没下手,最后实在憋不住了,就在淘宝加里创问问,到底是怎么做的,全部对话如下,盒子很硬我都不舍得扔这个是用的nmos管后面我会说明一下,到现在才知道在网上做电路板真实太简单了,画重点;《不需要电脑!不需要电脑,不需要电脑,》只用手机就可以,和在网上买东西没多大差别,只是需要在店家客服发的链接里面上传你准备好的文件,然后再拍下购物车里面的订单付款,就ok了,有想打板的小白可以去试试,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为什么搜不到教学,真实邪门。这可能是电子爱好者的必备技能了吧,用电池做的发热还是挺快的,温控也很稳定,用的pmos管。开始的时候是用的上面那个nmos管的板子,发现发热很慢,需要很久烙铁才能化锡,就重新焊了一个板子,用p型mos管,加热很快。 实在搞不明白这个nmos管是怎么工作的,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有没有其他电路代替它来驱动nmos管。

网友A:
现在手机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有些还是离不开电脑的,比如嘉立创的客服,她们如果没有电脑,估计....

网友:
不自己画板子,只传个文件上去,当然可以不用电脑。

自己画板子,可以弄得紧凑一些,用不了这么大的板子,打板免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有些还是离不开电脑的,比如嘉立创的客服,她们如果没有电脑,估计.... ...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手机在方便也比不过电脑啊

网友:
1、t12控制板贵吗  我前几天看见一家也就2 30块钱 休眠 软关机也有数码管的
2、排版 插入图片需要回车另起一行在打字
3、上传不需要电脑  画PCB呢
4、看了半天前言不搭后语

网友:
不是一个月免费2次的吗

网友:
可能是推广贴,告诉大家可以在TB上下单打板了

网友:
这个板子打过一次
可能是元件质量不好
使用效果不是很好
后来买了20多包邮的数码管版,安逸

网友:
电路板还好说,上面的元件如果不买套件,比较难凑,特别是有些贴片电容什么的

网友:
有羊毛不薅,不薅白不薅。

网友: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这就是门槛

网友C:
你还不知道吧,用电脑的立创助手下单,每个月可以免费打样2次,运费都不要,直接0元。。。

网友:
分立元件的,比较大体积

网友:
有點亂,手機上了以後最好在電腦上過一過遍整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还不知道吧,用电脑的立创助手下单,每个月可以免费打样2次,运费都不要,直接0元。。。 ...

尺寸超过100*100,打板费不会只有10元。不足这个尺寸,打板免费。
您这一说倒是个提醒,贴主是不是被淘宝店家给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尺寸超过100*100,打板费不会只有10元。不足这个尺寸,打板免费。
您这一说倒是个提醒,贴主是不是被淘宝 ...

也不能说是坑,不同的渠道收费不一样很正常,淘宝应该也是嘉立创自己的店

楼主:
没有活动,怎么可能不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手机在方便也比不过电脑啊

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手机在方便也比不过电脑啊

我没有电脑

楼主:
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学会打样的吧?发个帖子突然全世界的都是老手,我只想知道你们第一次打样,是从哪里知道的,自己做电路板diy已经这么普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