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偶得一块红外传感器,可否 DIY 家庭实用的电路,谢谢合作!

楼主(2022-06-22):
(图片)

网友:
感应小夜灯可以试试

网友:
小便池上边的吧

网友:
就看这个外观,估计是洗手池,感应水龙头上面,拆下来的,这个感应到,应该会通一段时间电,自动断开,你想要做什么,看你怎么弄了

网友:
小便斗上面的

网友A:
这是捡个钥匙要去配个车的节奏吗

网友:
这个不好用,前段时间论坛大火的小夜灯,人体感应改装更可靠

网友:
做个自动水龙头。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一般都是夜灯或者水龙头上用的这个,你可以D个报警之类的试试看。

网友:
可以制作接近报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捡个钥匙要去配个车的节奏吗

这。。。不都是这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