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一下中联微风扇

楼主(2022-06-22):
中联微风扇里面的弹簧坏了,请问这个网上能不能买到可换的?

网友A:
很难。重新矫正一下弹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重新矫正一下弹簧即可。

刚试了,很难把弹簧再插入进去,可能是弹簧变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很难把弹簧再插入进去,可能是弹簧变形了

要进行整形的,要与原来的形状差不多了才行的。

网友B:
这个还是有轴承的?

网友:
淘宝里搜搜,应该能找到,也可以自己整一下形继续用

网友:
买不到 , 想办法 用钳子拌拌  不行稍微剪掉一节  ……

网友:
应该是反击启动用的扭簧

网友:
拿卡尺卡卡线径、直径、圈数,然后万能宝去找弹簧厂家,运气好有现成的就便宜,没有需要定制就算了吧

网友:
用2个尖嘴钳,把弹簧调下能装回,或者去掉变形的地方,掰一个折角头。楼主的中联微风扇,可以改直径大点,椭圆款软扇叶,风力比之前小的圆形叶片强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有轴承的?

难怪,我的中联用了近10年了,现在还好好的,而且运行没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