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11 3900mah的电池来了(外接容量测试仪测试),可以做成品,写好实际...

楼主(2022-06-22):
电芯是大厂鸿德的质量过硬,超高容量的 (比原装3110mah高多了)比原装厚一点。
厂家打码是13.93wh 3.87v,厂家标3610mah,实测居然3873mah(充到4.45v 1a放电到3v
有放电测试容量的曲线图
内阻超低,测试了26.1毫欧。
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网友:
EBC测试的还是比较准的。好评。

楼主:
内阻测试图片已上

网友A:
国内电池质量 在上升 ……

网友:
电池电压低于3.6V手机自动关机。
所以3.6V一下的容量是无法使用的。
你把截止电压改一下,才是能用的容量

网友B:
你这样没用的,我刚好前两个月买过两次电池,测试过放电到关机时都还有3.5V电压!,超标是不可能的,能多标厂商自己会不知道?
充电超压,放电超压就为证明容量多?放手机它也用不出来!

网友C:
厚一点能装进去吗?有没有SE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没用的,我刚好前两个月买过两次电池,测试过放电到关机时都还有3.5V电压!,超标是不可能的,能多标 ...

3.5v是空载电压。
放到3v是带1a负载。 放电停止几分钟电压就回到3.4v了。
锂电池的放电标准就是放电到3v 还有更低是2.7v跟手机能不能用到多少没关系的。
还有4.45v是现在最新的高压电芯的充电截止电压,电池上已经很清楚的标了。充放电都没有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电池质量 在上升 ……

现在苹果用的都是国产电芯。
还有全世界电动车电芯几乎都是国产的。

网友B:
讲实话就是挡了你财路?3.5V就已经关机了,还是新电池,老电池或许3.7V就关机了,这就是很多手机电池电量还显示有百分数就自动关机的原因!何况4.5V的电池截止放电电压根本就不是3V!既然你卖电池,官方文档贴出来啊!就由得你嘴吹?你说多少就是多少,你咋不放电到1V,还能多放出来几十上百毫安时呢!当别人傻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实话就是挡了你财路?3.5V就已经关机了,还是新电池,老电池或许3.7V就关机了,这就是很多手机电池电量还 ...

无语中,哪个厂家的锂电池容量测试不是到3v的?你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实话就是挡了你财路?3.5V就已经关机了,还是新电池,老电池或许3.7V就关机了,这就是很多手机电池电量还 ...

这个是最新的高电压、高能量密度钴酸锂材料
不是要看官方文档吗,下面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很懂。
看清楚了吗?3.0v-4.4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一点能装进去吗?有没有SE2的?

厚一点点可以装进去没问题。现在暂时没有se2

网友D:
锂电池不是4.2   4.25v吗  4.4V 这么高电压对手机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不是4.2   4.25v吗  4.4V 这么高电压对手机没有问题吧?

现在是高压钴酸锂的时代了,电压提高才能增加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高压钴酸锂的时代了,电压提高才能增加容量

电池电压是4.4了  但是手机充电应该还是4.2V 吧  那就是电池最多是4.2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压是4.4了  但是手机充电应该还是4.2V 吧  那就是电池最多是4.2V ?

当然不是了,充电管理芯片早就升级了,不然电池有什么用。充电到4.4v

网友E:
寿命怎么样 第三方电池太不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寿命怎么样 第三方电池太不耐用了

原装的你觉得怎么样?也不过2年最多了吧?
现在的电池国内大厂也就那么几家(atl新能源 bak 力神 比亚迪 维科 鸿德 锂威 光宇)质量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电池绝对不比原装差。原装电池可能性比较大还是福建宁德atl新能源的。
我的这个电池厂家是福建本地的 易佰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鸿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8月股权变更,现为飞毛腿集团控股子公司

楼主:
发一个从4.35v-3.3v的放电容量照片。有人说要上一个手机用的到的容量,这里面估计就是90%的容量,不是整个电池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