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宝长期不用会坏吗?

楼主(2022-06-22):
内部是聚合物的,不是18650的。现在不经常往外面跑,手机电池也大,不需要用充电宝了。
长期放在抽屉里会坏吗?(之前是充满的)
如果只是报废,不能充电、不能用了也无所谓,就怕会爆炸、会烧!

网友:
锂电池不适合长时间满电存放。放掉到70%左右放着,定期补充一下。

网友:
肯定会坏,但怎样损坏取决于你的保存方式

网友:
不亏电没事的   我家里一大把    主力充电宝也就1-3个

网友:
曾经看过文章说锂电池存放不要满电

网友A:
既然  报废,不能充电、不能用了也无所谓    就怕爆炸   那不如 直接扔掉

网友:
好像可以一直存放。不过通常建议几个月充放电一次。存放也不用百分百满电,六七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  报废,不能充电、不能用了也无所谓    就怕爆炸   那不如 直接扔掉

过几个月又想用了呢?

网友:
说是说满电存放不好,但我那两个都是满电,用的少难说什么时候想起来要补电

网友:
长期不用电芯会怀孕。

网友:
过放会损坏电池

网友:
会坏的,电量会衰减吧

网友:
长时间不用电池就费了,没办法,我有两个也是放的不耐用了

网友:
聚合物的电池因为没有泄气装置,不能满电或亏电存放,一般电量在30%-70%存放是最佳的,高于或低于这个电量值就会鼓包,并且是不可逆转的。

网友:
基本不会坏,几个月拿出来看看容量,我用的充电宝半年没用基本电量还有95%

网友:
满电存放不好,放30%吧

网友:
卖电池的都懂,最佳存放电压是其40%,只要你买电池次数够多就会发现买来电压一般都是3.5~3.8V

网友:
如果是软包电芯要主意一下,不至于会爆但可能会涨家里的平板放着放着屏幕就撑开了里面的电池变成气球一样

网友:
我从老家杂物房里找出来三块手机电池,最久的估计有六七年了。扔哪里也没事,都还能用。这些电池,扔那里不是短路、刺穿、挤压等不会爆炸吧。

网友:
会放坏,抽屉里几个小米充电宝,都是同事长期没用放坏了扔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