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S或者2S的支持PD的升压板子

楼主(2022-06-22):
手上一组20AH的电池坏了,但是目测应该是挂了一部分电芯,想组个带PD的充电宝给笔记本充电,但是某宝搜了下支持PD2.0以上的基本都是4S的,类似下面那种

但是拆出来的电芯是20AH大单体,组4S过于笨重,想组个2S,能支持PD 20V的那种,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板子
虽然8.4转到20感觉效率会低一点,但是应该也会有这种需求的吧

网友:
效率太低了,板子发热会很大的

网友A:
好像有4串的板  论坛不是有个什么充电宝哪个要3.2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4串的板  论坛不是有个什么充电宝哪个要3.2改锂电

4串的很多,但是没见过两串的

网友:
4串的那个帖子不是要改个电阻么,那个就是管电压的,换阻值小的应该可以,因为原来的板子电压本来就不高,3.2乘4,12.8,电路应该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