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好莱斯太阳能热水器微电脑测控仪LSI-9

楼主(2022-06-22):
好莱斯太阳能热水器微电脑测控仪LSI-9

网友:
太阳能控制器还没看到。。。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微电脑测控仪是通用的?

网友:
拆过一个类似的,大同小异,做工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微电脑测控仪是通用的?

基本都是一样的,四格水位0-99水温显示,控制上水电磁阀(DC12伏)伴热带或增压水泵,高级点的有电加热功能。

网友:
红彤彤的 很是哪个撒

网友:
有没有恒水位限制高温的控制器

网友:
下次拆一个会看天气的控制器?

网友:
都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