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只蓝牙音箱同时坏掉

楼主(2022-06-22):
买了两只天猫精灵boom蓝牙音箱,用了半个月同时坏掉!症状是没电,也无法冲进电。打开测量充电电压几乎为零,应该是保护了。可为什么两只同时出现一样毛病?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到,我把一条充电线输出接口并接了两个micro usb接口同时给两个音箱充电,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维修大佬给分析一下。。谢谢!
我另外这个音箱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090

网友A:
按道理不会啊,常见的那种一拖三的充电线就是这么干的吧

网友:
这是同一批次的次品的节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不会啊,常见的那种一拖三的充电线就是这么干的吧

常见的那种一拖三的充电线就是这么能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那种一拖三的充电线就是这么能干的。

对啊,但是想不出来其他损坏的原因了。两只音箱不可能同时出现一样的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不会啊,常见的那种一拖三的充电线就是这么干的吧

对呀。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乱猜想了。

楼主:
又在网上买了两只。这次分开充电,我看看会不会出现同样故障。我操,这次4只小鸡蛋蓝牙音箱。

网友:
是不是你的充电器有问题,换一个

网友:
估计是计划性报废的产品。。。。所以都同时完蛋。

网友C:
不会同时两台一起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同时两台一起坏的

确实是。但是为什么两台音箱就是同时充不进电了呢?一模一样的症状,两个电压都是零点几伏。

楼主:
刚才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充电头的原因呢?这个充电头是从单位拿回来的,充电头把电池充坏,有没有这种例子?而且我的手坏现在也出现电池坏的问题,也是用了这个充电头。。。

楼主:
就是这个充电头!三无产品!如果真是这个原因,它可真是把我害惨了!我的荣耀手环5突然只能用大半天就没电关机(原来都是待机一周时间),之前一直就没往这里想!气死我了

楼主:
来个罪魁祸首全家福,可被害惨了

网友:
神一样的猪队友啊,垃圾电源害人匪浅,电脑,电池都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坏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来个罪魁祸首全家福,可被害惨了

现在智能手机充电,尽量使用原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智能手机充电,尽量使用原配电源。

这个蓝牙音箱就没配充电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蓝牙音箱就没配充电电源

可以使用手机原配电源充电,尽量不用山寨电源给数码产品充电。

网友:
充电器最怕买到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