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板玻璃破了还能拯救一下吗

楼主(2022-06-22):
以前买的15块钱一块,短路电流2安多点,实际应该是12瓦的,刚到手湿抹布清灰手滑轻轻碰一下角真是几厘米的距离,就开始炸裂,炸了半个小时,就成这样了,后来我贴了一层胶布防水防灰,这段时间下雨就进水成这样了,我一试电流短路1.2安,于是清掉胶布,垂直太阳短路也只能1.6安,这个裂纹它会折射和反射太阳光……我就想能不能挽救一下?开始时我是想过什么玻璃修复液的,那太贵,还少根本没有搞头。
后来又想能不能把这碎玻璃剥掉然后用透明的滴胶固化,就像那些太阳能滴胶板一样,问题来了,这种胶叫什么名字?和那种做工艺品的是不是一种,要不要紫光固化

网友:
用高透环氧树脂

网友A:
换一块也不贵。。买材料都够再买一块了

网友:
水晶滴胶,环氧树脂滴胶,貌似会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也不贵。。买材料都够再买一块了

是啊之前搜过了,那些什么AB胶200克都要10多块钱,我就想既然那些厂商做出太阳能滴胶板,那么材料应该不是很贵,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胶

网友:
爽啊,能爆炸半小时。

网友:
要扔到滴胶里然后抽真空,让胶水完全渗透才能修复,否则只会带来伤害。

楼主:
除非自己本身就有胶水还能搞一下。不然没有修复价值,刚搜到一家同规格的40包邮2,不过我前几个月是别处60包4块。这些都是功率往高里说,实际根本没那么大功率,太阳都晒死人的中午短路电流都没有2.5A,它怎么来的18瓦!

网友B:
就算是高透胶也应该没有原来效果好,搞不好还需要抛光,还不如直接换

网友:
试过给汽车喷灯的那种uv胶,透明度还行

网友:
换块玻璃行吗?

网友:
看来,只能灌胶啦!

网友:
不要玻璃了,拆里边的电池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高透胶也应该没有原来效果好,搞不好还需要抛光,还不如直接换

太阳板的表面不是镜面,就好像一层磨砂膜。玻璃的也许是钢化造成的,但是那些UV材质的还故意有一层涂层,刮掉才是高透的镜面,

网友:
用的还是钢化玻璃,固定使用的话还是换块玻璃好,周边封胶防水。

网友:
还是换一块吧

网友:
胶都会黄的

网友(2022-08-18):
滴胶,有一种宝石胶耐黄变

网友:
想要长久光亮搞块玻璃盖上

网友:
既然能剥离开,换块玻璃才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