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电动轮椅控制器 型号:X2345B

楼主(2022-06-22):
这款控制器国产通型的,而且是最便宜的那种。市场价200多元。高仿的英国PG控制器,可惜只仿到外观,没有仿到精髓(程序)。可操控性、灵敏度和精准度都是无法和PG控制器相提并论。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PG控制器是它的8倍左右。当然,硬件、做工方面也是无法比拟的。
首先来看观:

打开是这个样子的,分上下两个板子。除了主板外,按键、指示灯、蜂鸣器是一块独立的小板。
摇杆的底部:

拆掉摇杆的金属金属罩子,中间是一块磁铁:

金属罩子里面的圆形小板是用双面胶粘在上面的。中间的小芯片就是霍尔了:

再来一张高清无码大图:

下面来看主板全貌:

主控是一颗单片机,目测大概可能和电动两轮三轮的控制器原理都是一样的:

国产的MOS管:

连接按键小板的排插定义:

这个地方猜测大概是装蓝牙遥控接收板的,因为控制器有遥控型的。有手机APP或者独立的遥控手柄通过蓝牙连接远程控制开机、前进、倒退、左转、右转、加速、减速……。

主板的下面是这样的:

底壳和缩水的MOS管散热片:

摇杆部分:

原来中间有两个塑料柱,时间长磨断掉了。搞了两个小电机的轴磨了一下502粘上了。
不过不要好像也没啥影响,只是控制手柄会转圈(磁铁也转)不知道对操控会不会有影响。
现在这货的故障是右转没劲,有明白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摇杆全家福:

最后几张英国PG控制器的图,后悔拍少了。有机会再仔细拆开拍点图发贴。
其实也是国内代工的:

关键是这货可以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设置调整好多参数。上面国产那货应该也可以只是我还没找到方法而已。
最后放一张软件调参数的图,全英文,我用软件翻译的可能不太准确。大概是那个意思。

好多年没发过贴子了,都快不会了。研究老半天。
到此结束!下一贴再见。

网友:
分解的详细

网友:
这硬件也算不少了

网友:
这个好,不用方向把。

网友A:
大佬 有便宜靠谱电动轮椅推荐吗

网友:
这个摇杆的霍尔是什么型号的?查不到啊。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是把驱动部分分离开

网友:
小米6钉子户

网友:
幸苦了,多谢分享。

网友:
网上3D打印一个吧

网友B:
能仿制成功并把价格降下来已经可以了,轮椅控制不需要像飞船控制那么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仿制成功并把价格降下来已经可以了,轮椅控制不需要像飞船控制那么精准 ...

你i以为是对接啊哈

网友:
原来控制和驱动在一起的,控制程序很高级,有好多参数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有便宜靠谱电动轮椅推荐吗

分轻便型和越野型,看你需要哪一种。威之群的不错,缺点就是有点贵。可以闲鱼看看二手的,有很多很新的便宜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轻便型和越野型,看你需要哪一种。威之群的不错,缺点就是有点贵。可以闲鱼看看二手的,有很多很新的便 ...

轻便就是折叠,越野就是大电机大电池,对不?
轮椅不敢碰二手,因为我是给老人,抵抗力差,担心前使用者卫生状况
威之群,对我来说太贵了,希望是2千以下,靠谱耐草前提下 ,越便宜越好。
铅酸就行,续航有5km也够了(不敢让他跑远),村里水泥路没大坡。就电动和椅子的基本功能,在附近转个圈,折叠,锂电啥的高级卖点不需要
劳烦大佬再说道几句

网友:
这主板的PCB 怎么不像是软件设计  用手工画?

网友:
就是一个带摇杆控制的平衡车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