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到耗电120uA左右的太阳牌石英钟机芯

楼主(2022-06-22):
17号收到接上我用18650电池经xc6206降压至1.5V供电的太阳牌扫描石英钟机芯上 ,今天5天了还是分秒不差,这个太阳牌石英钟机芯重量是30.7 克,而康巴丝机芯是22.1 克,这就是差别,这就是一般的机芯为什么说不能用碱性和充电电池的原因 ,店家的太阳牌石英钟机芯放在耳朵边上都听不到声音,要用耳朵紧贴机芯才能听到及其轻微的声音  而康巴丝及其它机芯基本在一个小卧室里都能听到声音 ,
用镍氢1.26V的电池店家的太阳机芯只有80多uA,用1.55V的电池118uA,用倍量的电池有1.67V,电流有147uA,就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大,但我测试的康巴丝扫描机芯在1.5V电压时电流有500uA,一个电池只能用2个月。
经过以上测试证明店家的太阳牌扫描石英钟机芯为真货。又拍几个收藏。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4MTEzNzAwM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779f10058b4b14144156260ba09091463

网友:
要用示波器测电流才准吧?万用表测不了瞬态

网友A:
能给个链接吗,刚在淘宝上找到一个新起点五金工具的店,但没有此宝贝。谢谢

网友:
这机芯不错哦,很省电。

网友:
我也没搜到此宝贝!!!

网友:
我是直接买电波钟机芯了,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呢?

应该是PDD的车

网友:
xc6206这个芯片的效率很高

楼主:
是PDD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链接吗,刚在淘宝上找到一个新起点五金工具的店,但没有此宝贝。谢谢 ...

是PDD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 xc6206之间的电流是多少 ?

xc6206静态8uA

网友B: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石英钟,作为固定场合使用,对电池的体积不敏感,上个大点容量的镍铬电池,镍氢电池,碱电碳电,也不是什么难事吧?况且,基本上,一个aa电池,可以用一年了吧?

网友:
不错的机芯,真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石英钟,作为固定场合使用,对电池的体积不敏感,上个大点容量的镍铬电池,镍氢电池 ...

镍氢电池,外加一个太阳能板和二极管充电,太阳能板放在窗边,应该永远都不会没电吧

网友D:
这么小电流,万用表测不准的。上了表针测试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电流,万用表测不准的。上了表针测试才有意义

毕竟万用表的内阻比较大

网友:
刚去淘宝搜到了,8-15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