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置毫欧表3540 原配电源适配器拆解:ITE UP01211090

楼主(2022-06-22):
日置毫欧表3540 原配电源适配器:UP01211090 用了10多年了,现输出电压时高时低,拆开看看是什么回事?

网友:
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
找出故障了吗

网友:
这做工用材真好谢分享

网友:
你这电源不是日置原配的,原装的是9V1A的电源。这机器很省电,也可以用AA电池供电。

网友:
做工真好谢分享

网友A:
那个大电容坏了吗。

网友:
做工精干,谢分享

网友:
难到是电容坏了

网友:
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电容坏了吗。

电容没坏,其它没仔细检查

楼主:
还没有呢,找个9V2.5A代替用了

网友B:
换了电容应该就好了!这东西必须换,要不用电桥测一下

网友: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C:
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容应该就好了!这东西必须换,要不用电桥测一下

电容用FLUKE 87V测量容量实际和标称相差不大,晚点用电桥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抽空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