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维修48v电摩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2-06-22):
用了两年的一个48v铁锂电池组,用得不多,撑死200个循环
前几天不小心,第一次给跑没电了,就是彻底没电那种,断电
推回家充,然后就发现,充满只能跑几公里
测了一下,发现只能充到50v多一点,这个是15串铁锂,充满应该是54.6v,算上衰减,差4v,感觉应该是某一串废了

这个是用18650做的,现在的问题是
1、找到坏的那一颗,或者某几颗,换掉就能用了吧?
2、找不到参数一致的电池替换,因为即便是同规格,老化程度也不一样啊,比如这个是2000mah,那换个同容量的是不是也凑合能用?影响不大?
反正平时最多也就跑个十几二十公里,勉强能用就行

最后问题就是,明明有保护板...虽然是嘉百达的那种垃圾货,但也不会把电池废了吧...再说铁锂之耐草....我有几个14500铁锂,常年装在鼠标和键盘上用,都是用到鼠标没电才充,也就是放到1v电压了...这好几年了屁事没有..
咋这个比克电池不行啊

网友:
电池坏了,和保护板关系不大!
偶尔有一颗失效的,不是啥大事。
断电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你用的太狠,放电太深,只是刚好电池坏了,保护板保护了,
仅此而已

坏了就换,没有什么影响。毕竟谁也不会买上几个备用电池,陪着循环充放电不是

网友:
铁锂,18650,保护板是铁锂还是三元锂?到底是什么电池?

网友:
正常,我的出现过几次了,把坏掉的一串换掉就好,用差不多的就行,或者更好的,也是铁锂,有2次是连接镍片锈蚀,导致一节断开,其他几颗被耗死了

网友A:
为啥你们都不喜欢32650呢?我组的一组用了2年多了还一样好用,用的还是拆机的废旧电池,单节5Ah不到

网友:
不用考虑电池的老化,换上的一定要新的或者比原来的好才对。

网友:
你的保护板如果不具备每小组电池监控或平衡功能的话,电池很容易出问题。用久了电池个体差异不断放大,饱死饿死恶性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们都不喜欢32650呢?我组的一组用了2年多了还一样好用,用的还是拆机的废旧电池,单节5Ah不到 ...

你的32650 买的是沃特玛吗  沃特玛都倒闭多年了 淘宝还有新的 是不是都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们都不喜欢32650呢?我组的一组用了2年多了还一样好用,用的还是拆机的废旧电池,单节5Ah不到 ...

没有门路!求勾搭

网友:
两年了寿命差不多了,如果有负载测试仪可以单颗电芯进线检测。

网友:
保护板坏不坏不知道  我都电池坏的  保护板在吃灰

网友A:
淘宝咸鱼上不是有一堆嘛

网友:
质量问题,就是单纯的坏了,b品或劣质电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用久了电解液容易析出锂晶枝,简单说就是电池内部出现了小渣子,过充过放,超过额定充放电电流等,都会造成晶体长大,一旦震动刺穿了内部正负极隔膜,微微刺穿的就是轻微短路,例如某个电芯充满后过一段时间总是最先没电,或者放那不用,过几天去看也会降点电压。严重的正负极膜短路就是直接爆炸,当然铁锂只会喷酸水,不会爆燃的,三元锂才会爆燃焚车

网友:
只要新买的电芯容量匹配目前的电芯的一串或一个电芯的实际容量就可以了,而内阻要小于等于目前的一串或一个电芯的内阻

网友:
我用老式水电瓶  没锂电跑得远 又不是送外买 几天一充

网友:
看看那个坏了就换

网友:
有个别电池不好,找出来换好点的电池替换

网友:
测每串电池电压,确定是那串问题,最好是放电中查看,要有仪器,这样查的准,看电池放电过程中的电压降。网上教程很多,不是很了解的话,去DY找几个修电池的博主去找他们修吧,他们还靠谱些。

网友:
我之前是坏掉的那个找出来,然后根据容量找了两个小一点的单体并联上去了,开了快三年了也没有问题,且自上次那节坏了以后,电池保护板也被我摘了,一直裸奔,建议充电用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咸鱼上不是有一堆嘛

那水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