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帕萨特2014驾驶室抬头的灯光进去小飞虫了,怎么弄出来

楼主(2022-06-22):
驾驶室抬头的灯光进去小飞虫了,怎么弄出来,帕萨特2014

网友:
这就变成投影灯了?

网友A:
只能慢慢地打开面罩,进行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慢慢地打开面罩,进行清理。

关键是,咋拆呀?

网友:
虫子都能进去,说明缝隙不小

网友:
都是卡扣的,撬就是了

网友:
果然厉害,第一次看见,

网友:
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
撬下灯罩,洗干净, 装上去

网友:
用小撬板撬开清洗。

网友:
找个扁的撬棒或者一字螺丝刀顺着缝隙撬就行。参考下图的卡扣位置。

网友:
虫子是冲着灯光进去的,你在晚上外面打个手电把它勾引出来,这样是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