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改爱快AP-W7方案

楼主(2022-06-22):
中兴E8820改爱快W7

中兴E8820V1/E8821性价比不错,8820为内置天线,8821为外置天线。全高通方案,目前价格在三四十左右,刷成爱快W7当AP用,香的不行。

麻烦的是,需要拆机,换BGA闪存,没有动手能力的还是需要慎重。

以下是步骤:

拆开就底部一颗螺丝,然后旁边卡扣一个个掰开,比较紧,建议用拆机工具。

拆下原机SPI闪存,

清理好焊盘

用编程器写上固件,

再焊接上SPI闪存。可以用烙铁或者热风枪。

再把64m的原机闪存吹下来,

吹上新的128m闪存(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条,64M内存升级128M内存:lol)

最后通电测试,装机。

网友A:
这机器我记得64M内存吧?爱块还不够大?

网友B:
这种鸡鸡应该都有办法设置从哪里启动的,一般短接哪里拉个电平就可以选择从SPI启动了,不一定非要拆NAND...

网友:
回头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记得64M内存吧?爱块还不够大?

这机器不知道是不是有BUG,原机64M跑OP都不行,要换成128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知道是不是有BUG,原机64M跑OP都不行,要换成128的

不会啊,我就是这机器啊,刷了openwrt很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就是这机器啊,刷了openwrt很正常啊

那可能是我自己编译的固件有问题吧,两台机子都是同样的问题,原机64M跑一会就死机,换了128M后就没事了

网友:
换成128M的能够提升运行速度吧

网友D:
手上正好有这个机器 求固件
原厂的固件当WIFI桥接 个别信号一直重启 不知道为啥

网友:
有一个wdr4310交换机芯片被我搞坏了,想搞个交换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我自己编译的固件有问题吧,两台机子都是同样的问题,原机64M跑一会就死机,换了128M后就没 ...

你塞太多东西进去了吧,直接用官网的固件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手上正好有这个机器 求固件
原厂的固件当WIFI桥接 个别信号一直重启 不知道为啥 ...

openwrt官网就有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penwrt官网就有固件

OP官网哪来这个型号的固件,只有一个配置接近的XD3200,这个路由也是128内存,它的固件刷了也需要改内存,要么修改原码适配64内存,我自己编译的就是从这个型号的原码修改而来的,但当时并不知道会因内存问题重启
下面这连接也有同样的问题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04522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官网哪来这个型号的固件,只有一个配置接近的XD3200,这个路由也是128内存,它的固件刷了也需要改内存,要 ...

抱歉,是我记错了,这机器我好像就用的原机固件做的中继,没刷openwrt。内存的话要修改配置,另外组件也要删掉一点,否则也会爆内存,大内存的固件一般都集成了很多组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鸡鸡应该都有办法设置从哪里启动的,一般短接哪里拉个电平就可以选择从SPI启动了,不一定非要拆NAND... ...

不是用NAND闪存,他把内存当闪存了,闪存还是SPI的。

网友:
看了半天莫名其妙,开头就说要换BGA闪存,我看到的是拆了内存。难道是近两年的新机器?最后才知道原来楼主是闪存内存分不清楚!闪存是什么?非易失性的断电能够保存的,你觉得那RAM能够叫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记得64M内存吧?爱块还不够大?

是的,原机是64M的,刷爱快要128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正好有这个机器 求固件
原厂的固件当WIFI桥接 个别信号一直重启 不知道为啥 ...

固件我也是找别人买来的

网友:
没固件不好搞,多少钱买的?

楼主: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帮代改,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