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内存颗粒能用在路由器上吗

楼主(2022-06-22):
大概就是128M的一块钱一片拆机的

网友:
16M16应该是字长16bit(数据总线宽度16bit)、共16MByte。
容量按8bit/Byte算应该是256Mbit或32MByte.
考虑到现在16bit的DRAM,最小容量都是1Gbit/128MByte起步,这个几乎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32M那个还能勉强用来硬改,比如我的WR847N硬改成4+32M,刷openwrt,用着还不错。

网友:
第一种只有32M,没多大用处
第二种是64的,可以用用

网友:
针对老款机子还行

网友A:
这也都不是128的啊,用ddr内存的路由器64基本顶天了,两个8bit的64内存叠焊好像也启动不了

网友:
32M_DDR1
刷老版本的 op 可以的。
18.06 以后估计不太行了,除非不要 web管理界面。

这几年新出的U都不怎么用DDR1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都不是128的啊,用ddr内存的路由器64基本顶天了,两个8bit的64内存叠焊好像也启动不了 ...

寻址能力够的话可以,我以前叠过。

9331,9341,9533 这些都行。

mt7620n不行, 地址线、BA不够。
mt7620a可以但比较少用 ddr1.

更新的都用ddr2/3/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