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22-06-22):
之前改了SE-600-24的可调电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514-1-2.html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在调变阻器的时候,有时候会听见电源里面咔哒的响声,估计是继电器在动作
因此推测是变阻器在滑动的时候瞬间接触不良造成的,毕竟是几块钱的便宜货(5圈的 WXD3-12-2W)
如果花钱买贵的也是一种办法,但是如果在变阻器上并一个电容会不会有改善?如果可以并多大的合适?

网友:
换新吧,其他我认为是徒劳。

网友:
这个电源有继电器吗?

网友:
并联一个电阻 阻值待定。。。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拿几个不同电容值的电容器试修

网友:
zd2稳压管拆了吗?

楼主:
没拆,目前最大可调的电压是27.5V,暂时还用不着拆吧

网友:
并电容不会有改善,尽量换可靠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拆,目前最大可调的电压是27.5V,暂时还用不着拆吧

拆了你试试。可以拆一脚。继电器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你试试。可以拆一脚。继电器就不响了。

ZD2是高压保护用的吧,这个好像是30V的,感觉没超过就不会有影响我只拆了R32,然后SVR1换成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你试试。可以拆一脚。继电器就不响了。

试过了,拆了ZD2还是会响,变阻器上并的电容没去掉

反复测试了n次,声音有长响和短响两种

快速调低电压会长响,只有在电压大于15V发生,而且长响过后一定有短响(间隔是毫秒级)
如果开机低于15V,调大到15V左右就短响

估计长响是继电器断开,短响是恢复

可惜手里没示波器,估计该搞一个了,顺便求推荐一个300-500的便携入门款

楼主:
大概已经找到原因,是继电器供电电压不足时导致的问题因为继电器是常开,所以声音是继电器启动关闭,但是对输出没有实际影响
有大佬的帖子里面提到过这个,但是我偷懒没有改

我觉得ZD2还是应该有,准备换成45V的,输出电容改成50V刚合适

网友A:
我的电源48v改70v,不拆zd2继电器响,带载保护。拆了一切都好。12A无压力。这个电源除了大,都挺好,吊打350。你可以看我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48v改70v,不拆zd2继电器响,带载保护。拆了一切都好。12A无压力。这个电源除了大,都挺好,吊打35 ...

刚才把继电器的供电改了,用风扇的
会动作确实是跟主变压器的供电变化有关
但是这样改继电器完全就没用了吧,如果保护电路完全失效为啥不如直接把继电器短路
另外我觉得ZD2应该换成电压合适的管子,有保护总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