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柏斯DR设备拍片不正常 出现有时候拍片无图像只有灰白背景

楼主(2022-06-22):
2015产的DR设备,近日出现有时候拍片无图像只有灰白背景,故障时手闸一档亮绿灯后曝光软件也无黄色圆形放射标志,结合软件红字提示怀疑高压坦克故障,暂未拆机,有高手么,有偿可以谈,留号或联系我1@5@73@@7@@,动下脑筋补齐,打给我显示云南昆明就对了

网友A:
这个机子是深圳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是深圳出的吧

河南柏斯生物科技,谢谢关注

网友B:
你修不了的,十有八九是那根软排线连接那里坏了,要换的

网友:
估计要换板子,没有他们工程师弄不好吧,而且主板是加密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修不了的,十有八九是那根软排线连接那里坏了,要换的

是有可能修不了,一是这个玩意不拿手,二是没资料,错误代码查不到资料。但是可以试试,没有人生下来就会的,多看多试也是为系统的学习打基础。DR影像设备不就是个不一样一点的相机么,胶卷相机到数码相机,闪光灯,快门都有只是形式有点不一样而已了

网友:
把高压电缆的插头先重新拔查一遍,注意不要弄脏了。在就是看看是不是高压电缆长期移动导致内面接触不好。晃动试试看,你只能做到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