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350改90V,给60V电车充电炸管。

楼主(2022-06-22):
明纬350改90V,给60V电车充电炸管,开始以72V电压充电到30分钟还没事,一直在看着,离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炸的。。拿回家拆下维修,测下2SC3320管子短路了,整流管正常,换了2个2SC3320,上灯泡后,灯泡连续闪亮。以为494芯片坏了,结果更换后故障依旧,看下电路,测共阳三极管MUR1620CTR ,短路了,更换后串灯泡通电测试正常。修好了。
为什么会炸管?我估计主要原因是电压太高,引起线圈过热。理论很有限,其它就不清楚了。

网友A:
表头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楼主加油,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那个不是共阳三极管  是整流的 16A2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头不错,多少钱买的

查到了,炬为的,65块,价格高了,我还用我30块钱的普彩吧

网友:
下次充电还要看着

不看着就炸鸡

网友:
天要下雨,它想炸鸡,谁也拦不住,随它去吧,准备点管子,坏了就换,没啥

网友:
看来改的还是不靠谱,太不安全

网友B:
单纯就是两个开关管占空比差的太大 一个满 另一个空,就炸了,还有就是很多24改的 没换掉原来的肖特基耐压40V,也炸,剩下的就是小退藕引起的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就是两个开关管占空比差的太大 一个满 另一个空,就炸了,还有就是很多24改的 没换掉原来的肖特基耐压4 ...

那有没有改良的解决办法,如增加1-3个2SC3320并联,分担压力,或更换更好的管子?

网友:
作为充电用的电源一定要有恒流或恒功率,设定好最高电压、充电电流(功率不要超过额定功率的80%)并注意散热,就可放心充。不过这种改的电源只能充锂电,充电瓶时间会很长,因没有二段充功能。

网友:
明显超功率太多!表显232v2.3A,这是多大功率?不过是个350W电源,这都533W了!
此时不炸更待何时?

网友:
超功率使用了,必须炸

网友:
不论改后电压是多少V,功率要保证在原电源功率之内,超功率运行不安全。应该用600W的或1000W的电源改造。

网友:
计算一下总功率是不是大于350w了?这个改装电源炸管是常态

网友:
共阳二极管性能不好,热坏了次级短路吧

网友:
TL494驱动三极管,三级管并没有场管功率大,电池容量越大充电功率越大,经常见充电器电路板输出部分覆铜线烧黑。TL494电源少见,一般负载还凑合用。

网友:
看表是超功率了,改了电压,电流没降低,当然会炸

网友:
这个明显是长时间超功率充电炸管,这种电瓶车电池限流2-4a充电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