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AX1800 Pro做主路由使用感受

楼主(2022-06-22):
用了一个月了,感觉IPQ6000还是挺给力,日常八九个手机笔记本,加上上传赚积分(智能加速模式),一点不卡顿。
一代的MT7621做主路由(智能加速模式),会时不时卡一下。
使用5G WiFi信号,明显比K2P快。
WIFI信号强度一般,不是特别强,也不弱,够用。

路由器技术进步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科技进步那么快,我K2P都还没用呢!

网友A:
lz家多少M的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家多少M的宽带?

300M,,,,,,,,,,

网友:
旧不如新必然的。而且模拟器件用久了可能还有性能下降的情况。

网友:
我用了一年了,一个WiFi开启特别慢,包括开机,设置后等,起码要一分钟,另一个就是即开即出几秒钟。已经刷的一样的固件。这个路由器不耐热,我还是新的刚买时把它用一纸盒盖起来留着插网线那一面,结果这路由器就热宕机了。

网友B:
所以是这样的散热。关了WiFi纯跑分,这几天一台开了几天WiFi分低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这样的散热。关了WiFi纯跑分,这几天一台开了几天WiFi分低了很多。

这是为了提升烟囱效应么?

网友:
似乎很好玩

网友:
7621确实差点意思了

网友(2024-04-19):
家里一台k2p,一台k3c,一台k1.

网友(2024-12-04):
等K2P淘汰了就换亚瑟刷机

网友:
我也用过一年多的AX1800Pro原厂固件边跑豆子边当主路由,无线挺稳的。不过大概一个多月会出现一次手机等无线设备WIFI连不上,重启又好了,估计是跑分把内存资源占尽的BUG。

网友:
ax1800可以买,我买的ac2100,看中的usb口,但是这个机器的2.4G特别差,只能跑3m,其他路由器的2.4G频段可以跑到15m。好在现在很少用2.4g网络。网络电视或者盒子,只有2.4g频段的不建议买ac2100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