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电动车,可以换控制器提速吗

楼主(2022-06-22):
别的牌子36v随便跑30,我这个不知为什么到20就上不去了,电池和电机都是够的,换控制器或者改控制器能提速吗,控制盒好像不大

网友:
我们这超速已经开始罚款了

网友:
还有电机也要换,不然速度也起不来啊。

网友:
现在不是控制这玩意了么

网友:
是不是限速了

网友:
要提速,容易,

楼主:
改还是换?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didu 那边都是加码到 限制15KM 我骑单车都可以平路匀速20 -25了  控限制了 换个   有的有办法不用换

网友:
电动车现在控制的紧,不敢自己改动了。

网友A:
控制器限速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限速了,换一个

买哪种牌子,有没有关键词

网友:
提速,不更换电机,那只能是让电机超功率工作,后果就是很容易在夏天时造成电机内部稀土磁铁过热失磁

网友B:
必须是换控制器,随便买,我的350w的,换个600w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换控制器,随便买,我的350w的,换个600w的,没事

我的是悠骑悠美折叠电动车,控制盒位置不大,你说的600w控制器体积是不是很大?

网友:
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看看电机功率够不?应该也要换的,这个一般是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