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pm9a1打不上三星nvme驱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6-23):
电脑之前用的是sm961,装Samsung NVM Express Driver没什么问题,现在换成了pm9a1,Samsung NVM Express Driver就一直报设备未连接

网友A:
pm9a1=980pro,新主控不支持三星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9a1=980pro,新主控不支持三星驱动

原来如此

网友:
真没遇到过

系统默认不识别啊

网友:
用标准的nvme控制器吧

网友:
驱动不支持这个型号的硬盘

网友:
目前正在使用三星sm961 256g硬盘,加上nvme驱动,感觉还可以,挺稳定的。现在的二手的mlc都感觉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