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Pro9.7平板电脑32GB扩容至128GB

楼主(2022-06-23):
深圳同事寄修iPad pro9.7 32GB,说要扩容与换电池。

收到平板了,开机,美版32G,上加热台,外壳上下已经变形

拆开屏,居然屏幕排线上的铁片没有,据了解是他小孩自己买的二手平板

拆下主板屏蔽罩,主板内部的元件就露出来了,硬盘CPU运存位置来个特写

断电主板电池,用钢网刀片等把硬盘周边保护下,避免高温引起CPU运存等带胶元件爆锡短路,861直风枪拆下32G硬盘

清理好硬盘的焊盘

用编程器读出原海力士32G底层资料,写入新的128G东芝硬盘中(iPad pro9.7暂不支持紫屏软件,只能用编程器写底层数据)

植锡新的128G硬盘

861风枪焊128G硬盘

装上屏幕刷机

刷机成功,并激活

查看验机报告,扩容机显示出来了,SN、WIFI、BT三码信息写入其它机中是无法激活的,所以公开了未打马赛克

把硬盘上的散热铁片、CPU上的散热贴装回,装好屏蔽罩,细节必须做到位

装好屏幕,遗憾的是手上无屏幕排线铁片,只能暂不补此金属部件了,如果购买又得等两三天了。

完美扩容到128G,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因电池寿命还有91%,经与同事沟通说暂不用换电池,低于80%再考虑换,到时可以顺便补上屏幕排线铁片。

END

网友:
膜拜  技术大佬

网友:
好技术,搬个板凳坐下看。

网友A:
ipad3 16G能扩容128吗?

网友B:
这个型号的机电池寿命显示的严重不准啊,我有个寿命显示96,掉电哗哗的

网友:
大神已经练就了火眼金睛,技术更是炉火纯青!

网友:
楼主好技术,每贴都能吸引人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3 16G能扩容128吗?

最大扩6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机电池寿命显示的严重不准啊,我有个寿命显示96,掉电哗哗的

PAD的电池容量大,健康度显示有时是不准,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年限去判断寿命更好

楼主:
后续来了,因同事说电池不耐用了,要更换全新电池,这次就顺便把屏幕排线铁片补上了。

网友:
可以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C:
这是秀实力贴,下次有需求了再联系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秀实力贴,下次有需求了再联系楼主

要得。。。。

网友(2022-07-23):
大佬,加热台怎么温度才26度?是还没调上去吧?

编程器是什么?809H吗?

网友D:
记号,向总,扩容换电池找你

楼主(2022-11-24):
引用 网友D:
记号,向总,扩容换电池找你

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