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nmos管替换正向跨导重要不

楼主(2022-06-23):
跨导则指输出端电流的变化值与输入端电压的变化值之间的比值。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mos管受到的控制,在替换时候收到的控制信号不变,跨导不同会影响mos输出(电压或电流)
那么替换跨导是不是必须考虑的,在电压功率不低于的情况下,选用跨导相同的达到输出与原元器件相同的输出

网友A:
不是线性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线性关系吧?

这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