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威刚512GB SSD无法识别,开机卡logo,进bios也无法识别到?

楼主(2022-06-23):
威刚ssd无法识别 ,昨天正常使用电脑,打开word以后就突然蓝屏死机。开机卡logo,进bios也无法识别到。用pe系统有一次见到过,但是不能操作ssd的数据,后来又不见了。换过接口换过电脑,都无法识别。实验数据都在里面了,我哭死,下次一定做好备份了

当事硬盘 ADATA IM2P33F8-512GD

网友:
如果芯片没有损坏,要重新量产了!

网友:
固态保存数据就是个坑,找回数据的可能性不大,修复固态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用SSD做盘,特别是数据盘,一定要备份.我SSD只当做系统和软件盘,数据用机械

网友:
重新开卡应该可以  2263的主控   数据可以不可以搞回来等大神回复了,,,

网友:
还有什么好办法

数据恢复  不便宜啊

网友:
63xt这么不堪的么?2片组的512 单颗容量不小啊,ce数应该没撑满,还有自己玩的空间。

网友:
数据有点难搞,硬盘能修好

网友:
如果非要固态的话,选致态吧

网友:
只能量产,数据肯定是保不住了,

网友A:
短接上电看是否认盘,如果认盘,看ce全不全。

另外,63xt 2280的长板,有主控虚焊的通病,如果是主控虚焊导致的问题,找回数据没问题。

如果是颗粒问题,比如掉ce,坏通道,坏块过多超阀值,那数据就比较难救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今天打电话问了一下威刚官方,由于是笔记本自带的固态,所以只能厂家返修。跑了一天看线下嫩故不能修复,都说不能,看来是真的没救了么

楼主:
整理两个月的论文还有翻译就这么没了,血的教训啊 以后都用在线文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上电看是否认盘,如果认盘,看ce全不全。

另外,63xt 2280的长板,有主控虚焊的通病,如果是主控虚焊 ...

搬板的话还有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搬板的话还有救么

建议直接先找楼上范哥,售后只会换新,不管你的数据,另外自己不要瞎搞,量产等于数据全没,多少钱都找不回来,说开卡量产的哥们注意审题,不要瞎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理两个月的论文还有翻译就这么没了,血的教训啊 以后都用在线文档了

哈哈,当年写论文我都是三备份,电脑一份,网盘一份,东芝SLC U盘里一份

网友:
如果没猜错你这台笔记本是机械革命Z2 Air

网友:
要数据安全性请用slc,差点也得用个MLC

网友:
威刚512GB SSD无法识别,开机卡logo,

网友:
既然是准备了两三个月的资料,肯定是非常重要啊,还是买个同款硬盘搬板试试吧,万一只是主控的问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