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马刀锯拆后不会装,请教一下大神,谢谢

楼主(2022-06-23):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马刀锯回装怎么可以做到动平衡,齿轮有孔,要怎么对上,拆了再装的时候怎么弄都比较震手,希望高手指导一下,在此拜谢了~~

网友A:
看图片平衡重应该在大齿轮背面,右图的大齿轮平衡重相对曲柄销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将平衡重的中心用记号笔画在正面,然后将左图的大齿轮背面的平衡重的中心也用记号笔画在正面,装配时将两个记号对准,平衡就搞好了。

网友B:
两个齿轮要对位置,官网有维护指南,b站有视频,里面有步骤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6a4e62f956fa3b2d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平衡重应该在大齿轮背面,右图的大齿轮平衡重相对曲柄销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将平衡重的中心用记号笔画 ...

谢谢你,已经按步骤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齿轮要对位置,官网有维护指南,b站有视频,里面有步骤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q4y1t7VU?v ...

谢谢你,已经按步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