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老家装一个摄像头,萌新求大佬推荐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2-06-23):
需求呢是这样的,要给老家装一个摄像头,因为距离原因不能使用市电供电只能用太阳能,已经在网上购买了好几个充电管理芯片,但是基本上都无法正常使用,求佬们推荐一个充放一体,充电电流在2a左右的,放电5v1a的,先谢谢佬了

网友A:
没有电池是不可能的~太阳能的输出功率不稳定,低了带不动

网友B:
太阳能不太靠谱,除非你有大电池,可以考虑用网线POE供电的方式,你的距离有多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56236217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不太靠谱,除非你有大电池,可以考虑用网线POE供电的方式,你的距离有多远?
https://item.taobao.co ...

目前是无线网络,有四节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池是不可能的~太阳能的输出功率不稳定,低了带不动

有电池的,18650

网友:
摄像头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池的,18650

四节18650能坚持多久呢?估计最多几个小时吧,2小时?

网友:
有成品太阳能板摄像头,不用自己搞这些了

网友:
不用找一体的,找个恒压输出输出模块充电,再加个充电宝模块放电就行了

网友:
充电电流在2a左右的,放电5v1a的 可以考虑用个吃灰充电宝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