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拆解金士顿新品优盘(Kingston DTXM/128GB)

楼主(2022-06-23):
京东6.18搞了一个金士顿的新品优盘,128GB版本的74.9元,虽然本坛黑金士顿是政治正确,但我始终认为敢于给消费者提供靠谱质保的厂家就是好厂家,本盘金士顿提供5年换新。主控:SSS6137 闪存:HVKLFJJ

楼主:
如假包换的钢印

楼主:
金士顿爱用的SSS主控,实测写10M 读取100M

楼主:
这种tsop封装的颗粒一看就是铠侠的bics4颗粒,生产周期21年,正面是第25周,反面是第11周

楼主:
最后我想说,只要是在质保期内的闪存类产品,不知名的小厂不说了,大厂的产品基本上可以保障你的数据安全,当然要想绝对安全,还要多备份!闪存有价数据无价!本坛宣扬用了某某颗粒就能当传家宝的是完全在误导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想说,只要是在质保期内的闪存类产品,不知名的小厂不说了,大厂的产品基本上可以保障你的数据安全, ...

这个说法还是支持一下,不过大牌的mlc可以更持久这也是真的,金士顿的mlc  8g用了 12年了,依旧良好

网友:
写只有10M?插的是2.0还是3.0的接口,如果是3.0的接口可以退了,太低了,还不如买论坛无奈的U盘,写速100左右。

网友:
一般来说,大厂的产品基本上可以保障质量。

网友:
正规金士顿还是不错的,否则寨货也不会老是山寨它。

网友:
U盘读取也是会发热的我还是比较喜欢金属材质的外壳散热应该也更好些。

网友:
大厂产品还是多少有些保障的。产品还是比较正规的产品,至于两个日期不一,估计正反面贴片时候不是同一批的物料

网友:
金士顿金字招牌

网友:
果然很金屎吨

网友:
写入只有10M,5年保有屁用。

网友:
  比较喜欢金士顿 ……

网友:
以前卖过金士顿U盘,前期速度不错,后期产品慢的还不如山寨,100个大概2-4个返修,也碰到过批次问题11个返修4个。5年保修是不错,很少用这长时间,基本都在1年内售后,2年都很少,因为我在高校3年多就毕业走了,不能人为损坏,后期保修得要代理标签不能撕,假金士顿连售后都快认不出来。基本上7-10天给你换个全新的回来。

网友:
金士顿 、闪迪,还有正规大牌的老款都是比较可靠的,基本没有坏的

网友:
128G写入还只有10m的话 难以接受啊,618的时候金士顿DTKN好像也就80多块,写入60m,读取200,铠侠U301 59元写入25m左右,读取200,这俩性价比逗比金士顿这个新款高

网友:
你确认写10M吗?怎么觉得不对啊

网友:
写入只有10M,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