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_flash_id读铨兴s101的固态,显示芯片是Toshiba A19nm SLC

楼主(2022-06-23):
618,在京东买了个铨兴(QUANXING) SSD固态硬盘 2.5英寸SATA3.0接口 S101系列 ,1T的392元.
回来软件看芯片是"Toshiba A19nm SLC 2k 1Plane",应该是错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下面是软件读出来的.

v0.564a
Drive: 2(ATA)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QUANXING S101 1TB
Fw   : V0110A0
Size : 976762 MB [1024.2 GB]
From smart : [SMI2258XT] [V0110A0 02] [SDKB3]
Controller : SM2258   bufferless
FlashID: 0x98,0x0,0x0,0x0,0x0,0x0,0x0,0x0 - Toshiba A19nm SLC 2k 1Plane/die
Channel: 4
CE     : 2
TotDie : 32
Plane  : 2
Die/Ce : 4
Ch map : 0x0F
CE map : 0x03
Inter. : 8
First Fblock  :    2
Total Fblock  : 1478
Total Hblock  : 15262
Fblock Per Ce : 1478
Fblock Per Die: 1478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110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34

网友:
这个价钱MLC的都买不到。。。

网友A:
要短接口后才能读取正确ID和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短接口后才能读取正确ID和分布

我短接也认不到具体ID,但是我拆开看颗粒和固件类型对的上,都是BiCS3的,但是颗粒不知是否后打标,图我发楼下了

网友:
拆开应该和我这个一样,标不知道是否正常,反正系统内读不到ID就很奇怪

网友(2022-08-26):
期待高手们解读为何CE读的不全

网友:
618,也一样,坏块是40

网友:
没问题的,颗粒ID就是9800,没上扣特殊固件直接开的

网友:
SLC,这个颗粒单元类型,牛

网友:
上量产工具看看?

网友:
东芝这块固态颗粒的ID太特殊了,头一回看到

网友:
加密颗粒,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