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internet灯不亮,却能正常上网

楼主(2022-06-23):
FTTB入户是根网线,网线插路由器WAN口,路由器设置的拨号。之前上网正常,internet灯都是闪烁的,路由器说明书上说“闪烁--设备拨号成功并有数据传输”。最近注意到,上网正常,但internet灯是常灭,说明书上说“常灭--设备工作在桥接模式或拨号不成功”。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网友:
是不是灯坏了,我单位里面的就是

网友A:
重启也不亮灯,原来正常一直没有动过,是不是led灯坏掉了,这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设置里把灯关了?

网友:
会不会是灯坏了

网友:
灯不灯无所谓,进路由器看下状态就知道了

网友:
大概率是灯over了

网友:
要么设置里面把车给关了,要么灯坏了。

网友:
测一下灯是否正常再提问不是更好吗?

网友:
真没有注意过这个灯

检查路由器工作  一般是登录页面检查

网友:
估计是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也不亮灯,原来正常一直没有动过,是不是led灯坏掉了,这还真没遇到过 ...

虽然led坏的机率低,也是有可能

网友:
灯坏了或者你设置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