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用电动车控制器让无刷电机转起来总结

楼主(2022-06-23):
因为销量和保有量最大,电动车控制器应该是最便宜的无刷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驱动/电调。

拆开一个买到的控制器,搜到是f7027单片机,估计上面也有一个路由常用的八脚芯片存储固件,但是没有任何资料和可以下载的资源,玩不了编程器刷固件,固件限速,改限速是不可能的。

弄到个个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找到英文的找到这个资料,一看就是是一般人玩不了的,而且东西都很贵。
https://www.docin.com/p-1370643261.html
https://www.mouser.com/pdfdocs/slyb165i.pdf

经过反复搜索——想要让三相无刷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转起来。并且能无级变速,最便宜的解决方案应该就是电动车控制器了。

这个视频是一个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g411w76z

文字总结归纳

拿到电动车控制器和无刷电机以后怎么用。

现在网上买的控制器一般接头都有标签。很好接。

最粗线红黑两线接电源正负极。这种圆头带孔电源插头,好像叫dc插头,中间是正极,外面是负极。

电源三股线,有一根细红线是钥匙锁线,好像是把它连接电源正极线(红线)后,电源才会正式通电。据说它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

接三相无刷电机的三根线,黄绿黑三根粗线没有顺序,随便接,接错也可以转。调换任意两根可以改变选择方向。

电位器是1k欧的,转把线接电位器的接法。

转把线正极(红线)接电位器最右边。转把负极(黑线)接电位器最左边,信号线(绿色)接电位器中间。

红黑线电压是5v,信号线与黑线电压变化范围是0.8v~4.2v.

.
霍尔线红黑两线是供电有5v电压。其他三条黄绿蓝是信号线。用来接收电机上三个霍尔传感器的信号。

有人diy简易霍尔传感器好坏检测器,可以用3v纽扣电池给红黑供电,然后用三个3v发光二极管接信号,通过转动车轮检测是否会亮检测霍尔

好坏。

学习线(两个细白线,插头匹配),转把线当没接电位器时,可以通过接上学习线让它转。

它的功能是换控制器时,用来适应配合电机的。如果其他接好不转的话可以接一下,学习线断开一下再接就是反转。

其他接头可以不接电车可以用,高刹和低刹是高电平刹车和低电平刹车的意思,表示不同电动车有两种型号,作用是刹车时断电。有时刹车旧

了有故障导致电车不能行使,剪断刹车断电的线就可以了。

几个似乎有用的评论——

买12v-24v的控制器太贵了,如何把36-48-60-72的控制器改成12-24V的控制器呢?说白了就是如何去掉或者更改欠压保护数值?

不知道,无霍尔的可以用航模的电调试试。——航模的电调太贵了

双模的,不需要接霍尔,电瓶车也可以跑,也可以检测速度,通过软件计算转子位置,低速和重载容易失步,最实在还是用霍尔。

航模电调好像是9个电阻的网络检测电流。话说一线通用的什么协议?
单针协议,属于私有协议,通过高低电平的时间长短来输出0和1信号,一帧数据一般是100多bit,速度非常慢,但是成本极低。

网友:
不懂,大家来一起讨论,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买个二手的玩,改到小船上,驱动小船高速航行

网友:
大把用STM32做主控的,可以到废品回收站或咸鱼淘几个,自己直接写固件。

网友:
我是来学习学习的

楼主:
大概就是由于无刷电机驱动太贵太难搞,无刷电机反而比有刷电机便宜这么多,775电机那么小都这么贵,这么大个的无刷电机,还都是铜线的,对比一下无刷电机真是便宜。如果以后有更简单的办法搞定驱动后,二手无刷电机可能就会涨价。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Z4y1h7T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r4y1q7K7

网友:
我改过好几个电动车无刷控制器,有2个问题
1 飞车保护 电门锁上电后,油门不在最小位置会自行保护死机状态
2 高速保护 超过不到一万转,大概就保护了,会打嗝

还有个问题,有的控制器 第一路输出的上臂mos自举是浮栅独立电源的,可以看到板子上有个隔离电源。
这个电源在输入电压。差异过大情况下,可能会不正常。一般改到14v,由于独立电源和mos导通电压的因素下,电压改不下去了

网友A:
我到现在都搞不懂上拉电阻 拆了一个新款的黑鹰控制器 想改个欠压

网友:
好像电调不贵吧十几块很多,电动车控制器的话电压太高,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现在都搞不懂上拉电阻 拆了一个新款的黑鹰控制器 想改个欠压

论坛助手,iPhone ...

如果是山货无刷控制器,那最简单了,直接往7805上怼,直接分压到2。5v左右。就直接跳过了欠压保护了。

网友:
我家电调不缺。就是不会改。卖航模?哈哈哈

网友:
有点意思,看看学习,也许有机会也弄一下

网友:
电瓶车控制器有点调电机,我改了个,能够驱动内转子,但外转子的就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