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电炖锅

楼主(2022-06-23):
『X折腾』拆修电炖锅
同事的,说不正常使用,煮着煮着就类似重启或板子停电?

拆开底座

就一块电源板子

测试两个电容

板子

摘下来测又正常

看似有腐蚀

测试电容有点损耗,换了一颗

把面板按键板也拆下来看看

感觉有虚焊的样子

显示板这里腿升太过去了。

之后尝试一个了一下午,大约两个小时,正常到完

后面交付同事,也没回复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发热盘衍生了好多东西

网友:
怎么感觉这个形状怪怪的?

网友:
不回复就是正常了。

网友:
这种按键其实也可以换新了。碰到过,电磁炉现象比较诡异,以为是一个复杂故障,换按键后正常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白色的功率比较少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水加热开。

网友:
楼主好手艺  维修过 按键出问题的居多

网友A:
电容都要拆下来测吧?不懂就问。
然后万用表测的和那个模块测的容量有差异,哪个更准呢?

网友:
这造型特别,拿破仑帽子?

网友B:
没回复就是修好了,看起来坛友技术高超已经在同事中传开了,经常有维修的活

网友:
这种电炖锅功率六七百瓦的样子,炖菜是非常的慢

网友:
楼主也是不闲着为别人服务

网友:
我有一台用了5年终于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都要拆下来测吧?不懂就问。
然后万用表测的和那个模块测的容量有差异,哪个更准呢? ...

万用表电容档比较坑,只能说粗算,那个胶晶体仪的会好点,好像可以看到ESR的电阻值。。反正我也是懵懂的

网友:
不回复就是正常了。不回复就是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回复就是修好了,看起来坛友技术高超已经在同事中传开了,经常有维修的活 ...

隔壁女同事的活特别多。。。

网友:
就是虚焊了,加热以后受温度变化而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都要拆下来测吧?不懂就问。
然后万用表测的和那个模块测的容量有差异,哪个更准呢? ...

都不一定准,因为模块的有的有测量频率选择,如果频率选择不对,测量值反而更不准,都只能当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