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什么硬盘寿命长?不求速度,只求可靠

楼主(2022-06-23):
各位兄弟,我工作文档要保存在电脑的机械硬盘,
请问大家,什么样的2T硬盘,寿命最长,不容易坏?
不求速度,只求可靠。
是5400比7200好吗?

最后,买了这个硬盘。希望能用长远一些。

网友:
IBM的磁带存储,这个寿命绝对够长

网友:
多碰2份备份,raid1 raid5 都行
简单呀,放网盘。移动硬盘 放在刻录盘

网友:
云备份,了解一下?

网友:
西数,希捷的监控盘不都是很稳定的

网友A:
过T的都是叠瓦盘,命短,基本上没有寿命长一说,好不好全看运气,要不试试花岗岩雕刻?正常风吹日晒也要几百年。

网友:
付费云盘最稳,没第二

网友:
买两块同样的备份两份比什么寿命长的硬盘都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T的都是叠瓦盘,命短,基本上没有寿命长一说,好不好全看运气,要不试试花岗岩雕刻?正常风吹日晒也要几 ...

你不了解不要说,还有很多盘是垂直的.

网友:
企业盘啊 我的机械硬盘只有企业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T的都是叠瓦盘,命短,基本上没有寿命长一说,好不好全看运气,要不试试花岗岩雕刻?正常风吹日晒也要几 ...

太绝对了吧,只能说是新盘2.5寸的都是叠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了解不要说,还有很多盘是垂直的.

不了解,你了解?那你说说那些不是叠瓦的,几把G不用挑,过T你要看型号,麻烦不?硬盘厂家可不会在盘上写上,那些型号是不是叠瓦都是用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过T的都是叠瓦盘,命短,基本上没有寿命长一说,好不好全看运气,要不试试花岗岩雕刻?正常风吹日晒也要几 ...

WD2000FYYZ
WD4000FYYZ
WD4002FYYZ
HUS726040ALE610
我以前买的这些也没有叠瓦

网友:
叠瓦盘只读,不删,当一次性写入用寿命也不错。

网友:
备份盘别买大容量的,最好就是250~500G的,这样万一坏盘后损失小,不会全部不在,重要的资料多备份一份即可,

网友:
多备几份,比选什么硬盘都靠谱,硬盘1,硬盘2,硬盘3,网盘1,网盘2,网盘3 各备一份,可以高枕无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你了解?那你说说那些不是叠瓦的,几把G不用挑,过T你要看型号,麻烦不?硬盘厂家可不会在盘上写 ...

自己看 这些都是  如果你非要杠 这些海康代理的硬盘 不是西数的 我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2000FYYZ
WD4000FYYZ
WD4002FYYZ

现在厂家生产大部分都是叠瓦,不是的少之又少,属于另类计划性报废的产物。

网友:
还是有很多良心商家,直接描述就说明是CMR,前不久买了两个紫盘4T的。

网友:
硬盘寿命除了叠瓦盘这种垃圾和充氮那种高端货以外都差不多,关键是看你怎么用。用的好的话哪怕有坏道盘都能用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