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功率电动车充电器转红灯电流多少正常

楼主(2022-06-23):
事情是这样的;同事的一个48V45Ah电瓶车充电器说充不满电就转绿灯了,就换新的了这个旧的让我看看能不能修,也就有了这个问题
电流检测部分电路扒出来给大家看看,提个建议
R2色环为:棕红黑黑棕(两棕色线一样粗)

网友A:
怎么感觉这电阻制造就有问题

网友B:
我家60V20AH的充电器,功率190~210W,可以加大充电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这电阻制造就有问题

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60V20AH的充电器,功率190~210W,可以加大充电功率吗

功率加不了,除非改硬件

网友:
没研究过,进来学习学习,这两头一样粗确实不好读数

网友:
转灯一般都进运放358  324的一个进行转换 你得看看运放的另一端的基准电压是多少进行计算  网上找一些充电器的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
我45V160Ah电池使用定压充电,12串3.7V电池用50.4V30A定压电源,一晚上就拔掉,不问转灯电流

当然了,我的是锂电

网友C:
转灯肯定不高于1A,什么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灯肯定不高于1A,什么芯片啊

DS2000B
资料找不到

网友D:
怎么确定的充不满就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确定的充不满就转灯?

你说呢.
还能有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加不了,除非改硬件

论坛逛多了,之前看到过该输出端限流电阻,改小就可以加大电流,只是我是小白焊接工艺一塌糊涂,一直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逛多了,之前看到过该输出端限流电阻,改小就可以加大电流,只是我是小白焊接工艺一塌糊涂,一直没搞 ...

不改硬件的话,随便怎么改 总的输出功率是改大不了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