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建伍TK-385 -6 对讲机

楼主(2022-06-23):
一台建伍对讲机,查了一下好象是警用频道的,好象改不了频,没什么用,就拆机看看吧。型号TK-385

拿掉前面那块板

板子正面的铜应该是屏蔽吧,拆不开,看到有锡焊,应该有焊住的

反面

拿到板后就剩开关和编码器了。

网友A:
我收藏着一对摩托骡拉GP68 军用的

网友:
大牌的毕竟不一样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真的还不错,比民用的好多了。

网友:
手上有两个杂牌的,一直对不了频,吃灰中

网友:
这种应该是手置频的,但也改不成民用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收藏着一对摩托骡拉GP68 军用的

GP68挺垃圾的,在我们无线电爱好者中口碑比较差,并且不是军用,连专业机都够不上,更别提军用了。

网友:
建伍的专业机,用料就是毫不吝啬。

网友:
新加坡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收藏着一对摩托骡拉GP68 军用的

GP68不是军用的,是中国特色型号且未在国外发行,优点是可以手置频,但多年后按键基本失灵串键各种不好用,缺点是电池容量小,所以默认配套快充。
国内应用较多的对讲机GP88以及车载台GM300倒是符合美国军标的型号,国外叫GP300,外形略有差异但电路板是一样的,大多是马来西亚产。因某系统大量使用导致二手价格低廉,但质量和音质爆棚,内部工艺养眼,手头留了一些90年代中后期的到现在大部分都能完全正常工作。
还有一些纯美国军用型号在内地没有大规模使用所以少见,洋垃圾流转过来的倒是有一些,香港警察配置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68挺垃圾的,在我们无线电爱好者中口碑比较差,并且不是军用,连专业机都够不上,更别提军用了。 ...

是的,但音质和内部工艺优于绝大部分国产对讲机。

网友D:
很好做工不错比一些牌子強多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真不错

网友:
用料毫不吝啬

网友:
也是引领分骚好多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音质和内部工艺优于绝大部分国产对讲机。

国产哪些完全没得比,摩托的机器,我手头还有二三十台,都是GP88,gp88s,gp2000,ht1000比较多

网友:
一直想弄一对(至少)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做工不错比一些牌子強多了

一些是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哪些完全没得比,摩托的机器,我手头还有二三十台,都是GP88,gp88s,gp2000,ht1000比较多 ...

我也存了一些GP88、GP88S、GP3688,音质很好而且个人使用强度基本不会坏。
其中GP88自己改了锂电,GP88S换用GP338的原装锂电及充电器满血复活,GP3688默认是锂电不过充电座只剩一个了,得再收倆来备用。

网友:
20年前产品感觉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