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输入220伏,串联一个二极管,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吗?

楼主(2022-06-23):
如题,开关电源如果接二极管,交流变成方波脉冲,那么其输出电压和功率会有什么变化?是减半还是什么?有些电源是110-220v通用电压,这样的电源接后会不会输出电压和功率不变?

目的是想给电单车充电器前串联一个二极管,以降低功率。欢迎探讨

网友A:
我感觉充电器没法工作了,相当于只有半波,直流平均估计也就100V多点,没法达到电路板工作电压,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充电器没法工作了,相当于只有半波,直流平均估计也就100V多点,没法达到电路板工作电压,导致电路无 ...

小功率(50w内)开关电源不会有任何影响,大功率开关电源也不回影响输出电压,只是满功率输出的时候容易出故障(烧整流部分)

网友C:
怎么会变成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变成方波?

就是半波,笔误,大师来探讨下

网友D:
很多电源充电器输出功率是不会受到输入电压的影响的,毕竟都是有稳压的。你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50w内)开关电源不会有任何影响,大功率开关电源也不回影响输出电压,只是满功率输出的时候容易 ...

为什么会烧,不是类似维修串联一个灯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烧,不是类似维修串联一个灯泡吗

同样的功率,全桥整流被强制限制成半波整流了,整流管通过的平均电流增加一倍,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电源充电器输出功率是不会受到输入电压的影响的,毕竟都是有稳压的。你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013 ...

我意思是如果这样,输入电压变了,已经达到他调节的极限,是不是就只有降低电压和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功率,全桥整流被强制限制成半波整流了,整流管通过的平均电流增加一倍,容易烧 ...

那有什么快捷方法,降低输出电流和功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半波,笔误,大师来探讨下

如果是宽电压输入的话,是不会对输出电压和功率有影响的。因为开关电源会自动调节占空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快捷方法,降低输出电流和功率吗

1、拆开改电源的电流取样,2、在输出端外接电阻限流,3、输出接小功率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宽电压输入的话,是不会对输出电压和功率有影响的。因为开关电源会自动调节占空比。 ...

欢迎探讨

网友E:
这个是设想的方向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设想的方向错了吧

愿闻其详

网友: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大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不讨论串个二极管后能不能工作,假如输入电压降到110V后电源还能工作,输出电压是不会变的,但输出功率可能会降低,因为有些电源在初级是有电流检测的,当初级输入电压减少,次级输出功率要保持不变,初级的输入电流必然会增大
如现在比较流行用来改电动车充电器的通讯用电源,有些就标明了不同输入电压下的输出电流(中兴2400 4.1版本有,4.3版本没)

网友F:
不要想的太多了。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如果初级提供的电压或者电流不够,就会出现打呃或者进入自动保护状态,你要降低输出功率,只能降低输出电压或者加大负载电阻。初级串个二极管,初级滤波电容得到的电压就会变低,造成功率管的占空比加大,当达到最大值时还未达到额定输出电压,就会进入打呃状态。至于宽压(110V-220V)电源,串一只二极管几乎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快捷方法,降低输出电流和功率吗

加大充电器中检测电流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想的太多了。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如果初级提供的电压或者电流不够,就会出现打呃或者进入自动 ...

有没有不改电路板外接什么来达到降低功率目的